EPM570 容量不够?有什么合适的型号

楼主(2014-01-27):
要求LQFP封装,最好不要多于100pin

altera还有其他型号可选吗?

别的公司的编译出来后容量有差别吗?

网友:
EPM1270
不过是144pin

楼主:
想想直接上FPGA,不知道EP1C 价格怎么样?同等条件下难度高多少?成本又高多少?
过年了,也找不到代理商询价

网友:
如果器件这条路走不同,想想设计是否能优化。

网友:
FPGA挺好的,低端的也很便宜。

网友A:
再增加一片EPM240也不贵,CPLD多片一起使用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增加一片EPM240也不贵,CPLD多片一起使用应该也行吧

这样还不如直接用EP1CL了
正在看资料好像FPGA更合适,不知道EP1C3T100C8价格怎么样?

网友:
换Actel 的A3P125  100个脚。价格还比570好,空间利用率要高很多

网友:
FPGA和CPLD如果没用到内部资源的话用法一样的。不过电压至少要两种

网友:
EP1C3T100C8 应该资源是够了 不过价格要比570稍微贵一点 当然我只的是零售价 批量估计差不太多

楼主:
开始布线。空间有限,双电压,又要配置芯片,配置编程接口,JTAG。伤不起呵。另那个配置芯片和接口是否必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布线。空间有限,双电压,又要配置芯片,配置编程接口,JTAG。伤不起呵。另那个配置芯片和接口是否必需 ...

要配置芯片的,或者如果你有mcu的话,可以将固件存在MCU中来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置芯片的,或者如果你有mcu的话,可以将固件存在MCU中来配置的

初步了解了下,但没有看到详细的文档,是否要MCU做什么时序?

官网的东西总觉得有点乱(应该还没有熟悉) ,哪个文档有介绍?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n/support ... -serial/cfg-ps.html 时序很简单

网友:
EP1C估计不好买了

楼主:
Ep1c不好买?那用什么?

网友:
若有量的话,要容量大又要接脚少的方式就是去开一片 ASIC 吧!肯定能达到楼主的需求的...

网友:
用FPGA,xilinx的XC3S50A-4VQG100C,$1.50

楼主:
用Ep1c的板子画好了,等过节假日就发出去做,找到淘宝上有卖的,不知道有没有有正规的代理商业。
有点好奇,难道没有FPGA像STM32一样有引脚少量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