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测温电路-有点不懂

楼主(2014-01-27):
这个电路有是电桥测试Pt100吗?什么原理啊,另外用7109可以有其他替代吗?

网友:
太古老了。

楼主:
嗯,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还用的是Z80处理器~不过性能还可以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其前端模拟的原理吗?

网友:
没见Z80呀

楼主:
前面的那个运放原理知道吗?
请大虾指导指导!

网友:
不知道,看不出, 你这图完整么???

网友:


网友(2014-07-20):
AD看上去和ICL7106差不多阿

网友:
7109就是双积分式12位A/D转换器,接的三线热电阻

网友:
前级是个很简单的放大电路啊,可选择放大倍数。

楼主(2014-09-09):
嗯,其实就是简单的运放,只是设定的电阻不同,通过继电器切换。

网友(2014-11-13):
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图了,很用心,那个年代的本子做事真不错。

网友A:
这个电路能线阻补偿吗? 貌似没看到补偿测量电路。请高人解答。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能线阻补偿吗? 貌似没看到补偿测量电路。请高人解答。

看样子像3线PT100,线阻已经抵消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