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的触摸屏真的没有么?本想1.5寸液晶配个1.5寸触摸屏...

楼主(2014-01-27):
淘宝搜个遍都没找到,是不是小尺寸的都得定制呢

网友:
这么小,摸上去没意思, 即使能摸,这么小,能做什么呢 ?

网友A:
你打算把按钮做多大?能放几个手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把按钮做多大?能放几个手指头?

至少比物理按键 好看 好使吧 呵呵

网友A:
你纯粹把他当按钮用吗?  一个指头就挡住屏幕一半面积了  放手一指进去,其他内容都被挡住
用是可以用   但是实际应用没人会接受这样的设计  用起来太蛋痛了
纯粹当按钮用的话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纯粹把他当按钮用吗?  一个指头就挡住屏幕一半面积了  放手一指进去,其他内容都被挡住
用是可以用   ...

是的 当按钮用 比如播放音乐 暂停等等,配合GUI,因为很多界面的按钮位置不是固定的, 用触摸屏还可以做滑动等效果

网友:
有肯定有 不是主流。。你看那个智能手表什么的 真不行你用2.0的触摸 只用1.5的不就是了。。。做个触摸校正不就ok了 。。。    而且你面板也不可能只有1.5吧 。还可以在面板上做固定触摸按键

网友B:
楼主,需要多少?35*23mm 电阻屏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多少?35*23mm 电阻屏是否合适?

你好  目前正在研发阶段   能用在1.5寸上就可以了   你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A:
如果是MP3之类的   这么小的屏幕 直接用按钮算了
你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大家都习惯听歌时把东西放在口袋,要考虑锁屏  你觉得这样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P3之类的   这么小的屏幕 直接用按钮算了
你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大家都习惯听歌时把东西放在口 ...

触摸屏也可以做锁屏的吧  就像我们的安卓

网友:
要是能找到 ipod nano 6的 屏幕资料就好了,那款屏幕刚好合适

网友:
只能定制吧。

网友:
貌似只能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