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方形频谱的DSSS扩频码?

楼主(2014-01-27):
用符合独立+平均分布的伪随机序列当DSSS扩频码,在频谱上是这样的:

有没有可能按照另一种序列分布,使得频谱图是这样(类似OFDM的频谱图):

OFDM的频谱图:

网友:
这个想法好,我来顶一下,欢迎LZ随时更新进度

网友A:
那幅dsss的频谱图似乎是用矩形脉冲成形的,即每个码片在模拟域用方波表示。要获得理想的频谱就理论上要用sinc脉冲,实际工程上多用根升余弦脉冲成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幅dsss的频谱图似乎是用矩形脉冲成形的,即每个码片在模拟域用方波表示。要获得理想的频谱就理论上要用si ...

大侠来了。求一张用sinc脉冲做的DSSS频谱图? 模拟的真实的都好.

网友(2014-07-05):
LZ的研究进展如何了?

这么好的话题,顶起!

网友:
除了OFDM,其他方式不大可能出来很陡峭的频谱。

网友(2014-12-25):
不一定非得OFDM,理论上讲只要有FDM特性就可以,当然OFDM频谱更密,中间基本无间隙
但那种陡峭的频谱,例如sinc抽样波,往往在时域上的PAPR很高,不利于功放输出

网友(2015-02-24):
可以考虑使用QPSK的调制方式出到 任意宽度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