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emWIN不知为何花点

楼主(2014-01-28):
(图片)

楼主:
板子是参考SK-1788画的,板子很精简,只有屏,SDRAM,和NAND,难道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emWin5.18?

楼主:
是的,5.18c

网友:
板子没问题。

网友:
如运行一段时间出现硬件中断,例程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没焊好,或者线没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没焊好,或者线没连接好

但是好像其他程序又没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没焊好,或者线没连接好

跑了下其他的GUI没问题,是EMWIN的程序问题

网友B:
GUIDEMO.c文件内不包含函数OSTimeDly(),如uCOS启用多任务,很可能会出现以上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DEMO.c文件内不包含函数OSTimeDly(),如uCOS启用多任务,很可能会出现以上情况。

GUIDEMO.c文件内是没OSTimeDly(),要加在哪里呢?

网友B:
单跑例程看效果,您可以在main函数中取消多任务,让uCOS执行单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跑例程看效果,您可以在main函数中取消多任务,让uCOS执行单任务。

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跑例程看效果,您可以在main函数中取消多任务,让uCOS执行单任务。

特别是那个码表,指针转的时候,花点就在中间搅,其他地方也是,会动的才会这样

网友C:
我前阵子也遇过这状况,确认看看那 LCD 手册上的那资料传送是在 Clock 的升缘还是降缘,再修改看看 LCD 初始时的配置参数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阵子也遇过这状况,确认看看那 LCD 手册上的那资料传送是在 Clock 的升缘还是降缘,再修改看看 LCD 初 ...

我改反时钟试了下,变成好像电视机信号不稳定的样子,现象不同的

楼主:
可能真的是例程有问题,试下自己重新搞一个试试,1788emwin程序的扔过来试试

楼主:
还有没有人见过?

网友D:
我遇到的问题现象是:
1,不初始化LCD时SDRAM读写正常
2,初始化LCD后读正常,char写有时出错,short、int写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例程的问题 是总线的问题
SDRAM的数据有可能反转了,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向SDRAM写入大量有规律的数据,如果读取数据看是否正确

楼主(2014-05-16):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问题现象是:
1,不初始化LCD时SDRAM读写正常
2,初始化LCD后读正常,char写有时出错,short、int ...

解决了吗?

网友E:
看来好多公司都在用LPC1788了
这个可能是频率没设置好,EMC频率太高,或者LCD刷屏频率太高都有可能出现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好多公司都在用LPC1788了
这个可能是频率没设置好,EMC频率太高,或者LCD刷屏频率太高都有可能出现花点 ...

EMC降低也不行,LCD刷屏是 液晶屏的规格书的8M时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EMC降低也不行,LCD刷屏是 液晶屏的规格书的8M时钟

官方不是有emwin程序吗,下载下来改下IO就能用了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project/emwin-graphics-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不是有emwin程序吗,下载下来改下IO就能用了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project/emwin-graphic ...

我试试,我找另外的板子也试下

网友F: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你的那么严重,后来发现是LCD配置的问题  它的参数不能完全按照LCD数据手册上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你的那么严重,后来发现是LCD配置的问题  它的参数不能完全按照LCD数据手册上的来 ...

能贴下你的配置吗?

网友:
感觉是读取屏幕颜色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贴下你的配置吗?

楼主搞定没啊?
当初我也是用的SK的板子,花屏,另外不会释放内存,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
应该是例程问题
现在我的板子在一边吃灰,好久没弄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