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货市场找到的一块仪器板,请大家帮着识别一下

楼主(2014-01-28):
从旧货市场找到的一块仪器板,请大家帮着识别一下,他使用48V电源,可能是电力或电信用的设备,有见识广的朋友帮我看看是什么仪器上,有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
目测通信设备上的(FPGA)。不过这FPGA确实太老了。但是学习FPGA够用,IO也多。

网友:
电源芯片 运放 74系列 有源晶振 等等这些引脚少又好拆的芯片可以再利用   洞洞板搭一个电路马上可以知道芯片是好是坏了

LATTICE 和 ALTERA 的逻辑器件如果想折腾的话还是可以折腾的
LATTICE的下载器不常用也不便宜
ALTERA的双层板应该没办法把引脚都引出   没有热风枪也不好做
主要是你不知道这些芯片是好是坏   如果是坏的   会浪费你大把的时间   如果是好的  封装不常用   你也只能用这一块样片   现在FPGA和CPLD都很便宜  这些老芯片没有利用的意义了(那片51也是不合适DIY的封装+老芯片)

楼主:
应该板子坏的可能性不大,我想综合应用,单个芯片大部分我见过或用过,但是不是很熟,把芯片拆下来就没意思,我想当个实验板来用,把上面的器件都用起来,虽然芯片都很老,但是学会了编程,学习其他的芯片也是差不多。市场上卖的实验板可能还不如这个板子好

网友:
貌似连个接口也没有

网友:
交叉连接板,没什么用的,虽然出厂时卖得很贵……

从图片看来也就是自动布局+微调+自动布线的,只能做反面教材

楼主:
什么是交叉连接板,能否请行家给我这样功能板子的一些功能介绍和结构框图

网友:
那几个接口好像是E1的同轴电缆接口,估计是语音通信设备的板子

网友:
不懂淘这玩意干嘛 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板子坏的可能性不大,我想综合应用,单个芯片大部分我见过或用过,但是不是很熟,把芯片拆下来就没意思 ...

没有原理图你如何把这块板利用起来

网友:
好像是中兴的传输设备板件

没有用的,放一边吧。
鼓捣它纯粹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