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线二项步进电机控制中,如何确定当前步,下一步?

楼主(2014-01-29):
四线步进电机 A+ A- B+ B- ,驱动的时候分四步循环驱动,如何在驱动前确定当前步数,防止直接驱动时有逆转现象?

网友:
没法确定。。。

网友A:
没法 '直接'确定

楼主:
可以驱动前检测各回路的电阻或其他量来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 '直接'确定

可以驱动前检测各回路的电阻或其他量来确定吗

网友:
有些驱动器有相位记忆,但你外部要有自锁才行

网友:
只能加编码器   相位记忆无法解决失步引起的问题

网友:
转子停留的那一相,电感与其它相有所不同,测量电感就行了。方法自己想。

网友B(2014-12-19):
驱动电路,芯片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路,芯片有推荐的吗?

我们芯片不知道你用的上吗?资料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