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EP3C55的视频处理板子

楼主(2014-01-30):
板子描述: 1:FPGA连接到mini2440的系统总线上其中16个数据线通过三态缓冲器。
                2:FPGA采用EP3C55的核心板包含两片独立的32-bitSDRAM和一片16-bitSRAM。
                3:FPGA外挂一片视频解码芯片TW2867支持4路视频输入,外挂VGA输出芯片ADV7123,外挂mini2440的显示器接口。
                4:FPGA IO 引出一个插座可接OV7670和AD9288的AD采样板。
目前仅编写了FPGA中LCD的驱动器FPGA中仍采用Avalon总线,LCD驱动器采用Avalon-MM的master方式直接从显示缓存中读取显示内容。

图如下:

FPGA底板电路如下:

网友:
看了心都痒痒的!

网友A:
好像都不上DDR?还便宜;不过也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不上DDR?还便宜;不过也很不错的

这板子,理论上DDR2都没问题

网友B:
佩服楼主。请问楼主是做哪一行的?需要软件和硬件都通。
向往啊...

网友:
佩服 佩服

网友:
这个是按产品做的还是按开发板模式做的?

楼主:
按照专用开发板模式做的 没有引出一个IO。这个就是做图像处理用的 FPGA负责图像采集,显示和算法加速,ARM用来控制算法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请问楼主是做哪一行的?需要软件和硬件都通。
向往啊...

明年开始智能机动车通信和遥感。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我现在才刚刚起步~~加油!

楼主:
ov7670 视频显示基本调通 CMOS和LCD控制器均使用Avalon-MM master burst直接读写SDRAM 不再用DMA搬运了。上图和verilog HDL文件
sopc端Avalon master用的是ALTERA官网提供的 master模板。摄像头时间长了有点问题颜色有点差。

网友C(2015-01-02):
1. 板子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还是买的组装的?
2. FPGA和2440怎么通信呢?
3. mini2440跑系统还是裸机呢?linux吗

网友:
发错了 上一楼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板子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还是买的组装的?
2. FPGA和2440怎么通信呢?
3. mini2440跑系统还是裸机呢?linu ...

FPGA核心板买的 底板自己画得。mini2440系统总线外挂的FPGA mini2440裸奔跑系统都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GA核心板买的 底板自己画得。mini2440系统总线外挂的FPGA mini2440裸奔跑系统都可以啊. ...

mini2440和fpga通信是直接访问fpga内存 还是分别和fpga访问一片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2440和fpga通信是直接访问fpga内存 还是分别和fpga访问一片存储器?

ARM可以直接访问FPGA存储系统。

网友:
学习中,也想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D:
请教楼主驱动LCD的细节,一楼描述有些没看懂。或者推荐些相关资料,不盛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驱动LCD的细节,一楼描述有些没看懂。或者推荐些相关资料,不盛感激 ...

LCD控制器是以Avalon-MM Master的形式存在,从SDRAM里读取显示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D控制器是以Avalon-MM Master的形式存在,从SDRAM里读取显示数据。

对SOPC或者Qsys了解很少,从来没有用它们做过什么。希望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有相似的教程能够参考一下。

楼主(2015-02-01):
引用 网友D:
对SOPC或者Qsys了解很少,从来没有用它们做过什么。希望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有相似的教程能够参考一 ...

你可以去Altera网站上面去找 Avalon bus specification ,里面有从Avalon-MM slave 到Avalon-MM Master 再到 Avalon-ST很详细的时序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Altera网站上面去找 Avalon bus specification ,里面有从Avalon-MM slave 到Avalon-MM Master  ...

好的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SDRAM+SRAM还不如直接上DDR3,成本也没增加,FLY-BY拓扑结构布线压力更小。如果加上BNC端子(直接接CVBS一体机)或SDI接口就更完美了。

网友E(2015-03-05):
FPGA核心板好给力!!;前辈在哪里买的?有资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核心板好给力!!;前辈在哪里买的?有资料不?

我买别人的 在某宝搜 FPGA核心板

网友:
请问楼主视频输入是PAL格式 的吗  ? 通过VGA输出嘛

网友F:
真想转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想转行了

转哪行?

网友:
转通信 或者 医疗图像处理 硬件的

网友G:
这原理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原理图 。。。

有何高见

网友H:
FPGA也跑的NiosII?

网友:
这才是高达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年开始智能机动车通信和遥感。

楼主带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FPGA也跑的NiosII?

想跑就跑,NIOS和ARM可以一起跑,Avalon-MM总线是多Master总线。

楼主(2015-05-07):
引用 网友I:
现在准备一个高清图像传输的东西,初步暂定2440+FPGA,这两者之间传输速率估计在1M,用UART有点悬,用DMA的 ...

我的理解是2440引出来的那个DMAreq引脚被外部拉底然后DMAack被2440置高开始传输数据,具体细节请参考2440手册DMA控制器一章。我楼主位的原理图有画dma信号连接部分但是我还没有写支持dma的代码。现在搞Cyclone V soc去了这个板子反而闲下来了。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2015-06-22):
挺有意思的方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