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本人有密集恐惧症,能学单片机么?

楼主(2014-01-30):
我看到PCB板上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就头晕目眩眼睛都睁不开。这种状态能学单片机么

网友:
完全不能!以后你还要面对密密麻麻的代码呢,还有数据……

网友:
难道没有米饭恐惧症吗?
饭粒密密麻麻的那么多

网友:
看过显微镜下的东东吗?  密密麻麻 在动的---------- 到时候 会不会

网友:
学习拆东西比较好

网友:
没问题,全部用直插元件,pcb做加大号,显示器看代码时用大字体。

网友:
刚好使用暴露法治疗密集恐惧症

网友:
还有这么多人在

网友:
相信不行了

网友:
我也有密集恐惧症,但没有你严重。

网友:
奇怪了,我看这些密集的电路板,越看越喜欢,越想弄清楚原理。。。。怎么会有这种症呢???

网友:
赶紧去治病

网友A:
楼主你那是焦虑症...
密集恐惧症是看见密集的东西兴奋...并且越看越想看...且上瘾...

网友:
用大个的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是焦虑症...
密集恐惧症是看见密集的东西兴奋...并且越看越想看...且上瘾...

那还叫恐惧症啊?

网友:
我也有 密集恐惧症  看PCB 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好不要,因为电路都是密密麻麻的线,特别是数字电路

网友:
哈哈, 慢慢你这恐惧症就会消失了, 因为你要看各种密集的东西, 甚至还要放到放大镜底下去看

网友:
还是头一回听说,密集恐惧症有啥症状

网友:
学完单片机,你的恐惧症也好了。

网友:
我觉得习惯就好  每个人一开始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经常看,或许症状能够缓解

网友B:
千万别学!
他们都坑你的!你想想:单片机那么多寄存器,每个寄存器那么多功能位,每个位控制那么多输出功能……………………………
…啊啊啊啊啊 想想你都会死掉。不信你随便找个AVR八脚单片机的寄存器和勘误表,绝对你就能马上抓狂。

网友C:
孩子得了密集恐惧症怎么办,多半是装逼的,打一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孩子得了密集恐惧症怎么办,多半是装逼的,打一顿就好了

同意!那都是不想仔细做事的借口,找一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学!
他们都坑你的!你想想:单片机那么多寄存器,每个寄存器那么多功能位,每个位控制那么多输出功 ...

呀呀,你说的都算轻的。将来楼主要是学STM32之类的arm 寄存器是32位的,比AVR的多很多很多,想想楼主比你说的恐怖,不要学啊,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