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刻的光盘,裂了,有办法读出数据吗?

楼主(2014-01-30):
存的是小孩的照片, 裂缝是从中心孔裂开的, 是放在专门的光盘包,可能放的太多了(放满是一包40片), 还拉好拉链,估计是蛮力造成的。

如今, 求方法,如何读出数据。

试验了不同的光驱, 都压根认不出 光驱里有光盘, 悲剧啊!

网友:
高速旋转时会导致裂纹增大。先想办法粘好吧。光驱估计是够呛,光盘的BCH估计在4bit/扇区左右,很难完整恢复。

网友:
交给NSA或FBI等机构,估计可以读出大部分的。
重要数据备份还是用笔记本硬盘,用二个以上同时交替备份,比光盘可靠还方便。

网友A:
感觉光盘是最不可靠的,以前还吹可以保存100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光盘是最不可靠的,以前还吹可以保存100年呢。。。

之前自己刻的光盘,有些1年多就不容易读了。。。。。。

还是多几个硬盘比较保险

网友:
多存几个网盘备份也不错。。。

网友:
刻在石头上吧,保存几百年不成问题。记录密度和保存时间成反比。
其实最好还是用移动硬盘备份。

网友:
特别重要的照片应该做成硬拷贝,即打印出来。

网友:
在光盘裂缝的另一面(非读写面)贴封箱胶布,是从一边开始,经达过中心,断裂, 直到达另一边,要求胶布覆盖面要左右平衡。

再在光盘中间开孔后试读,祝好运。

网友:
先沾好,找个古老的低速光驱试一下……
我高中时就根据电子报广告邮购过一个淘汰的二倍速CDROM当CD播放器,读碟能力是我用过的所有光驱中最强的,现在还在老家的元件堆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我想低速,读盘能力强的 再试试看

网友B:
徑向裂開,衹要是裂痕(而非缺失),讀出大部份不是問題。
如果資料珍貴,建議購買LG、先鋒、建興的DVD刻錄光驅各一箇(最低刻錄速讀即可)……稍後補充。

發現打字有點麻煩。樓主需要的話,說一聲,我再補充。

网友C:
现在光驱的读法都是碟片转的,有没有激光头围着碟片转的,这样碟片出了问题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光驱的读法都是碟片转的,有没有激光头围着碟片转的,这样碟片出了问题也不怕 ...

你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徑向裂開,衹要是裂痕(而非缺失),讀出大部份不是問題。
如果資料珍貴,建議購買LG、先鋒、建興的DVD刻錄 ...

期待  稍後補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期待  稍後補充

公司網絡太差,軟件下載不了。
簡明地說一下吧。
恢復數據是需要投入金錢的。如果你有此準備,請往下看。
首先,你要有好光驅(參考前文)。好光驅的好,是指讀碟能力。而讀碟能力是光學讀取頭(Optical Pick-up Unit,簡稱OPU)決定的。OPU的質量,個人意見,首位日立,其次三洋。LG(屬HLDS,Hitachi-LG Data Storage)理所當然排第一,先鋒並列。TSST(Toshiba 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東芝三星)和PLDS(Phillips Lite-on Storage Technology,飛利浦建興),近年來OPU嚴重縮水,並列第二。排名完畢(其實全球亦衹有這幾間公司生產光驅)。你需要擁有至少一部上述光驅,一部讀不出就需要第二部。所以估計你需要投入150~300文錢。光驅以原廠爲好,貼牌(OEM,即聯想、戴爾等)的不用考慮。
其次是軟件。到網上找一份可用的Nero DiscSpeed(免費)。Nero 7/8/9 Essentials(買光驅極可能附帶)內含此軟件。
操作步驟:
1.前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Cdrom,設置AutoRun爲0。
2.重啓電腦。
3.運行devmgmt.msc,確認光驅存在。如不存在,執行第4、5、6步,必要時重啓。
4.插上光驅SATA數據線。
5.插上光驅SATA電源線。
6.操作->掃描檢測硬件改動。
7.打開Nero DiscSpeed。如被問及是否設置AutoRun,否。
8.在Nero DiscSpeed內選擇你的光驅。
9.將你損壞的碟片放入光驅內,等待ready(光驅待命,表示隨時可接收指令讀取數據)。通常放入後,ready前,光驅LED長亮,ready後熄滅。
10.如超過60秒,LED未熄滅,請褪出光碟。重複第9步,直至ready。如一直無法ready,更換光驅,從第3步起重試。
11.在Nero DiscSpeed內,選擇讀取數據的選項卡(通常是左數第2項)。右則有下拉菜單,顯示爲“16X”、“8X”等,那是最高讀取速度。選擇最低的那箇,點擊右上方的“開始”,靜待結束。
12.如出現的綠線平滑,則你可以用此光驅讀取全部資料。如有抖動,但整體呈直線,則可能有部份文件讀取有困難。如抖動很大,跌落較多,則你可能需要選擇其它讀取速度(第11步),重試(很可能也是失敗),甚至更換另一步光驅,從第3步起重試。
13.用Windows自帶的文件管理器複製你光碟的文件至硬盤上。如讀取有困難,使用Alcohol 52%之類的虛擬光驅軟件,將光碟保存成鏡像文件後,再提取其中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網絡太差,軟件下載不了。
簡明地說一下吧。
恢復數據是需要投入金錢的。如果你有此準備,請往下看。 ...

感激, 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激, 感激!!!

如果办法好用回来说一声,大家都会 感谢你的

网友:
盘都认不到,怎么读啊

网友:
我的好多新盘都放不出了。

网友:
刻录光盘的质量,决定了保存的年限

网友:
如果你对这图片很熟悉,估计还是能恢复出一些数据的~

网友:
破镜不能重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