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尝试了下PROTEUS上跑RTT,但只有LPC2138这款,编译2148BSP的项目

楼主(2014-01-30):
今天小试了下PROTEUS上跑RTT,但只有LPC2138这款,用MDK直接可以打开2148工程 , 编译2148 BSP的工程之后proteus一运行,显示出RTT的标志,并且引脚高低电平也会相应闪烁,窃喜.
但输入enter键正常的在下一行显示finsh>
但是输入list ()就卡住了,   输入其他命令也卡住,输入tab键也是,貌似死机了?我想问下  finsh在2138和2148上使用会有什么区别么?

如果LPC2138能跑RTT,那么proteus上就有的玩了,束缚人的就只有想象力了

附件是1.2.0版本的源代码和proteus工程的压缩

楼主:
proteus的好处是有丰富的元器件库,传感器库,显示液晶库等都比较全,电路图直接可以仿真调试  所见即所得.
虽然已经做好了simulator 但是不够proteus形象,况且使用proteus的 有庞大的高校群体.
但是proteus尽可以运行RTT的是2138,所以有必要........

网友A:
lpc2138是个很老的,proteus是否有新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2138是个很老的,proteus是否有新的版本了?

刚又上proteus的官网看了下   对应的ARM芯片又有所增加  新增大厂的cortex-M3内核  DSP内核等高性能的芯片

这个网址是 官方支持的器件列表 http://www.labcenter.com/products/vsm/avr.cfm

网友B(2014-05-04):
lz后来解决问题了没?
我也试了一下,也用的1.2.0的源码。。系统能跑起来闪灯的程序,finish能出现,按回车和tab都能正确执行,但是finish输入超过两个字符按回车后系统就死了,没有任何其他反应,灯也不闪了。。输入如果不大于两个字符,可以回显出 unknown xxx,也是正常的。。
另外我看了下2138和2148的区别,2148的头文件里只多了几个usb寄存器的定义,其他的都完全一样,内部ram也是一样大的,按理说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后来解决问题了没?
我也试了一下,也用的1.2.0的源码。。系统能跑起来闪灯的程序,finish能出现,按回车 ...

还没   不研究那个了

网友(2014-07-17):
楼主,你这个能跑通的吗?

网友C:
“用MDK直接可以打开2148工程”  这个好像没有MDK工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DK直接可以打开2148工程”  这个好像没有MDK工程的啊,

RTTHREAD M3内核的基本都有MDK工程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THREAD M3内核的基本都有MDK工程的吧

自己建的话有,可能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分享的压缩包中有建好的工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建的话有,可能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分享的压缩包中有建好的工程呢,  ...

RTT 源代码 下下来就有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 源代码 下下来就有的呢

哦,,恩,好的,

网友D(2015-10-15):
楼主 proteus现在仿真还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proteus现在仿真还搞吗

好久没碰了  ,以前学习单片机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