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il可以同1A左右的电流!!

楼主(2014-01-30):
你们相信吗?
我也不相信!
但是我们做实验证明:8mil的线竟然能通过1A左右的电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8mil的信号线,约长60mm,串上10欧姆,30W的滑动变阻器,电源调节电流。

保持1A电流通过半个小时,没断!

实验证明成功。!!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

网友A:
有没有测发热?感觉这样用在产品上肯定不可靠

网友:
没断不代表能用。1A字那么细的线上通过,产生的压降多大?测过?

网友:
太细一短路立刻冒烟断掉了。

网友B:
线宽不代表一切,还要看厚度吧……

网友:
温升没要求么?

网友:
不斷,難道不管發光發熱你也用?

网友C:
线宽&电流 的关系,是根据发热来定的

但在实际使用中,还涉及压降等问题,因此电源走线仍旧需要加宽走线

网友:
试试导线降压是多少?测测导线的电阻~等待lz的数据

网友D:
打算当保险丝用么?

网友E:
有意思哈 不过结论太矬了
我在想 做这种实验有意义吗
一般厚度的镀铜都是按照1mm1A设计的

网友:
铜箔厚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发热?感觉这样用在产品上肯定不可靠

发热还没滑动变阻器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哈 不过结论太矬了
我在想 做这种实验有意义吗
一般厚度的镀铜都是按照1mm1A设计的 ...

做这个实验就是为了了解线宽与电流的关系。

因为自己对这个不是很确定。

这样对以后做大电流板子有了解,防止因为线宽而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当保险丝用么?

没有这个打算。

就是单纯的了解在一般情况下,线宽与电流的关系。

增加以后的布线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宽&电流 的关系,是根据发热来定的

但在实际使用中,还涉及压降等问题,因此电源走线仍旧需要加宽走线 ...

对的。电源这块的线宽绝对是要注意的。

这个实验只是单纯的证明8mil的线宽也能通过1A的电流。

没有挑战传统的布线规则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宽不代表一切,还要看厚度吧……

板厚1.6。

网友:
楼主上电图啊,温度,阻抗什么的,看看比较有意思

网友:
回14楼: 学过欧姆定律吧?呵呵。lz做这个实验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网友:
呃…………在这里指的是铜厚。。。。。。。。。

网友F:
欢迎楼主未来设计都按照8ml 1A设计

网友:
不保险吧,电路安全工作才是关键,而且如果尖峰电流呢?还是适当拓宽吧

网友:
LZ真有心做实验就应该做全套,实验设计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你要测试的主动变量和被动变量以及环境变量都是怎么变化的,怎么控制的,有哪些限制条件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这个结论就是个孤证,没多大意义的.且不说你这个实验本身的意义了.

PS:放裕量这个东西,大家都是使劲儿往大里放,万不得已才打擦边球的,万一你这一批板子质量有问题呢?万一铜材不达标呢?万一加工的时候线上面缺了个小口子呢?

网友:
玩玩可以

网友G:
求线路温升和压降数据,有红外热像最好

网友:
有没有测温度和压降,只测电流意义不大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的。电源这块的线宽绝对是要注意的。

这个实验只是单纯的证明8mil的线宽也能通过1A的电流。

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因为对电路而言,再大的供电电流,如果纹波太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不能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而对于数字电路的瞬间电流变化是非常剧烈的。

网友I:
Lz 是不是用电源电压除以10欧姆得出电流,如果是,那就不对了。要以电流表测量为准

网友J:
看到这个回答我好像明白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楼主未来设计都按照8ml 1A设计

不会。从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是不是用电源电压除以10欧姆得出电流,如果是,那就不对了。要以电流表测量为准 ...

不是,数字可调稳压电源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这个回答我好像明白点什么...

铜箔厚度为1oz。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因为对电路而言,再大的供电电流,如果纹波太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不能提供稳定的 ...

我从来没认为有实用价值。

只是为了说明8mil能通过1A!.

网友:
这个实验确实很有意思
如果楼主可以做的再细心点
标上环境温度
标上温升温度
标上电源参数
或许大家的疑问就会少一些了
最终还是鼓励下楼主,毕竟亲自动手实验了

网友:
但是我们做实验证明:8mil的线竟然能通过1A左右的电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哈哈,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

网友K:
导线能通过的电流和粗细没有直接关系,限制来自压降和温升两个方面。
可以这么算:
1Oz覆铜板铜厚大概是0.035mm,8mil线宽是0.2mm,导线截面积是0.007mm^2,铜在常温下的电阻率是0.0175欧·mm^2/m,60mm长度的电阻是0.15欧,通过1A电流的压降是0.15V,导线上的热耗散功率是0.15W,分散在60mm长的铜线上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温升。
所以,只要是足1Oz铜厚的PCB,不用试都知道8mil走1A电流不会烧断,只要压降不影响就没问题。

P.S.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不是这样滥用的,你这明明是真理已经摆在眼前还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
擦边球,玩玩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来没认为有实用价值。

试过7mil 或者6mil么?

网友:
如果是2oz的板子用8mil还差不多,1oz就小了,上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铜箔厚度为1oz。

呵呵,1oz是重量单位。。楼主你又错了。。

网友:
这个,权当保险丝使用

网友M:
可否告知你所用的是什么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导线能通过的电流和粗细没有直接关系,限制来自压降和温升两个方面。
可以这么算:
1Oz覆铜板铜厚大概是0.0 ...

果然是大师,理论实践结合的真心NB!

我倒觉得楼主的试验其实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正如大师说的,只看温升和压降是否超过你的使用限制,不存在绝对的能用或不能用的说法!

网友:
局部能达到200度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可否告知你所用的是什么神器

理论计算8mil 过1A电流应该没问题,但最好多留点余量。理论计算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2.67)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导线能通过的电流和粗细没有直接关系,限制来自压降和温升两个方面。
可以这么算:
1Oz覆铜板铜厚大概是0.0 ...

喜欢您的风格,感觉和您性格很像,刚刚来这个论坛的时候还和您争论问题,现实中我与别人争论问题总感觉别人没有论据,而您给的有理有据,这里再敬佩一下。师者。

网友:
引用 网友N:
理论计算8mil 过1A电流应该没问题,但最好多留点余量。理论计算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 ...

3q,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验证方法是不严谨的,没有意义的。并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全范围气候,电性方面的参数,甚至是离子迁移等等问题·······

网友:
只有一根线,热量应该散出去了,如果多来几根并排在PCB板子上的话,肯定有烧断的

网友(2014-03-24):
应该算一下导线功率,再考虑下室温,况且楼上说的对,只有一根线,不足以证明。

网友O:
IC里面的线更细,也可以过好大电流呢,你看那些DC/DC芯片

网友:
只是发热量不够烧短线而已,还有厚度也很重要啊0.5OZ  1OZ?还有一点,线越细电阻越大,电流大了以后不只是温升,还要考虑走线电阻带来的压降

网友:
LZ设计的是预置薄弱环节,当保险丝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线路温升和压降数据,有红外热像最好

同求。
否则这个标题就会误导。

网友:
能把这软件给我发一份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下你的软件,谢谢了

网友:
没啥意义,断不断主要看散热条件。
例如你在2cm宽的板只走一条8mil的线,等于2cm的板已经起到散热作用了
如果你在2cm宽的板,走10条8mil的线,每条都是1A电流,再或者1条8mil的线在2mm宽的板上密密麻麻地蛇形走线,看烧不烧

网友P:
看来我要通10A的电流用100mil足矣

网友K:
引用 网友P:
看来我要通10A的电流用100mil足矣

不够,P=I^2*R,理论上10倍的电流要100倍的截面积,虽然散热面积也会增大,不过最少也要30~50倍。

网友:
其实楼主啥都明白,人家就是个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够,P=I^2*R,理论上10倍的电流要100倍的截面积,虽然散热面积也会增大,不过最少也要30~50倍。 ...

多谢大师提醒,看来10A得在PCB线路上再叠焊一根铜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1oz是重量单位。。楼主你又错了。。

楼主没搞错,是你搞错了1oz是36um

在PCB制造业中将1oz (1盎司) 铜平摊到1平方英尺上所形成的铜箔的厚度,作为一个标准铜箔厚度。
    所以在这里 1oz 是一个厚度的单位。
    1 oz  约等于 0.036毫米,即36微米。
    1/2 oz 约等于 0.018毫米
    1/3 oz 约等于 0.012毫米
    0.0254MM=1MIL

网友:
1oz是厚度,1oz约等于1.2mil。

熔断与否和线上的保有温度是否达到熔点为准。
而保有温度是你产生的温升减去散热的差值。
散热和线的面积和接触面上的散热系数有关。
然后你的温升就和单位时间内的电流电压内阻有关。
而你这个系统可以看成两个小电阻的串接,在滑动电阻器上也分担了部分的热损耗呢。
所以你在计算的时候,要看在1A电流下这段线上产生的热量是否达到熔断标准,这样计算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导线能通过的电流和粗细没有直接关系,限制来自压降和温升两个方面。
可以这么算:
1Oz覆铜板铜厚大概是0.0 ...

不愧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O:
IC里面的线更细,也可以过好大电流呢,你看那些DC/DC芯片

以前炸过很多IGBT,300A的电流也就两根很细的线连接,不过,是纯银的。

网友:
没啥意思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理论计算8mil 过1A电流应该没问题,但最好多留点余量。理论计算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 ...

这个绝赞啊

网友(2014-06-03):
就像人是可以走钢丝的。。。一个道理。。。

网友(2014-07-17):
10mil  线需要10a电流才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导线能通过的电流和粗细没有直接关系,限制来自压降和温升两个方面。
可以这么算:
1Oz覆铜板铜厚大概是0.0 ...

P.S.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不是这样滥用的,你这明明是真理已经摆在眼前还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顺便骂了某集团

网友:
同意35楼观点

网友(2014-09-10):
这样设计会不可靠吧?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以前PCB质量不怎么好的时候,经常短路到覆铜上,我给它们通大电流,大到30A才把短路点烧开!短路点肉眼无法分辨,10A根本没感觉。

网友:
铜皮厚度多少?1盎司的?

网友Q:
如果允许线的温度比较高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太长时间了,PCB的质量不行的话,估计线很容易就断了。

网友:
这点不奇怪,看1A保险管里的保险丝才好粗就晓得了。

网友:
与铜箔厚度有关
不管怎样,没必要玩极限。

网友:
不烧断,不等于能用啊;温升跟压降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关键是能用多长时间 除非当保险丝用 不可靠的东西

网友:
跟铜箔厚度,环境有关,长时间通电我很怀疑

网友:
计算工具很好,已收,谢谢。

网友:
这样的实验只能证明理论上有意义,实际谁敢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允许线的温度比较高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太长时间了,PCB的质量不行的话,估计线很容易就断了。 ...

这个计算工具不错

网友:
也许可以,但是你要找一个工艺不错的PCB厂....

网友:
记得要找一个工艺不错的PCB厂....

网友:
晕死,这有神马意义。

网友:
这个也行?实验可以,产品和项目中可不敢这么干

网友:
不可以,立马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够,P=I^2*R,理论上10倍的电流要100倍的截面积,虽然散热面积也会增大,不过最少也要30~50倍。 ...

这个说法貌似不对,截面积增大的同时R也是按比例减少的,10倍的截面积,电阻是原来的1/10,单纯按P=I^2*R来算,P‘=(10I)^2*(R/10)=10(I^2*R)=10P,说100mil可通10A是对的,但同时要考虑散热面积等因素,实际是不允许的

网友:
这么做危险啊!!!虽然能用

网友:
没有意义啊

网友:
不可靠,可能是暂时的

网友:
楼主本来就是做极限实验,实际使用又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算当保险丝用么?

以前还真看过有个产品是用PCB走线做保险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导线能通过的电流和粗细没有直接关系,限制来自压降和温升两个方面。
可以这么算:
1Oz覆铜板铜厚大概是0.0 ...

我比较认可这种类型的回复,谢了!

网友:
明白了很多   是应该考虑压降,温升等因素

网友:
看完所有回复,还是大师说的最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O:
IC里面的线更细,也可以过好大电流呢,你看那些DC/DC芯片

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18年前我单位委托加工的线路板厂做得不好,我说功率输出线太细了不能用,有位领导说:没问题,你看IC内部的线多细,不也没问题嘛。结果一上电,嘭的一声全烧断

网友:
虽然能用,但不敢这样用

网友:
大家肯定是误会楼主了!楼主只是测试下8mil线宽的承载能力!这个实际应用可定不行!

网友:
实际使用上,得考虑压降和温升,甚至还有生产工艺

网友:
如果导线材料内阻低发热量就少,而且导线有0.6米长!!发出来的热量很快就传到空气中去了

网友:
装个针孔摄象头。用这么细的线供电应该可以。。。嘿嘿

网友:
铜箔供电,还是粗壮些好,我一般留得余量足,大电流铜箔搪锡

网友:
没断就能用吗?这也太悬了。

网友:
没断这个要求也太低了吧,压降,升温呢?

网友:
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不能用到实际中的

网友:
看温升,电缆选型中最大电流就是按20℃温升来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