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小板子,不知道这里的1N4007是否可以不要

楼主(2014-01-31):
我看一般的适配器出来都是5V的,正负也是固定的,我这里的1N4007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
可以说意义不是很大,如果你要防止反向插错,你回路得串个自恢复保险丝,这样才可靠。
要不然反向插错后,R23,D9也可能烧掉,假如先烧D9,你后面电路接着还是会遭殃。

网友:
又不是量产,表省。插头正负无标准

网友:
1欧的电阻挪到二极管后面,假设你外接的电源带完善的短路保护,那么该电路可以起到防止反接电源的作用。

网友:
>> 1欧的电阻挪到二极管后面

1欧电阻是预备极性反接时发热烧毁的。二极管短时间大电流烧毁的可能性比电阻低,而且烧毁後多是短路的。

把电阻挪到二极管后面,便失却保护作用,直接可以不用接了。

网友:
同意二楼所说,虽说我们用的适配器出来的都是5V的但难保有些劣质产品,而且确实只一个1N4007也不能保障电路安全

网友:
可用MOS防反接电路。

网友:
MOS防反接成本高不说,在快速正反接的时候还容易失效。

网友:
把1R电阻改为自恢复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图挂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