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求思路,单片机如何检测是否有PWM信号

楼主(2014-01-31):
场景,有一个第三方的板子驱动着一个2相4线的步进电机,电机可能正转,可能反转,可能停下。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步进电机运动时,它的输入线接受的是36v的脉冲,停止转动的时候也有脉冲,停止10秒后,脉冲电平保持在18v。

请问,如何通过单片机能检测到这个第三方的步进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还是停止?求思路。

网友:
你对步进电机驱动不熟悉,描述很混乱,很容易误导

“停止转动也有脉冲” 这个脉冲是给驱动板的脉冲还是驱动板给电机线的脉冲
你的标题问如何检测是否有PWM信号 内容变成了“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还是停止”
还有,你没有明确前提条件 ,只要信号一致,电机转向也是一致吗?

网友:
才初一 ,就这么敬业不?

网友:
何不加装个编码器来检测呢,线数低的也不贵

网友:
花点钱,找个人,帮你做完了。

网友:
步进电机好像不是用PWM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