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36v的约1KHz的脉冲如何转为5v的脉冲啊?

楼主(2014-02-01):
36v的约1KHz的脉冲如何转为5v的单片机可读的脉冲啊?

网友:
电阻分压衰减

网友:
电阻分压或变压器降压

网友:
電阻分壓即可

网友A:
MOS管和3个电阻就行了,并且可以实现双向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和3个电阻就行了,并且可以实现双向转换

请问怎么实现啊?请指教。

网友:
他讲的是这个,36V要电阻先分一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uthorid=21265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个了,只不过参数需要改一下

网友:
考虑到你的脉冲频率1kHz不高,还有个简易方法可供参考,即36V脉冲至5V脉冲间串一个10k~20k电阻限流,再在5V脉冲输出端对地并接一个4.3V的稳压二极管进行削波处理,然后给单片机使用。若考虑大功率与小功率间隔离,可以考虑用光电耦合器隔离。

网友: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或者用buf634缓冲。

网友:
三极管转换一下电平就好了

网友:
用电阻分压要考虑阻抗、注意上升沿,我觉得分压出来的5V接二个非门最好,当然,非门输入端接4.7V稳压管,且供电是5V就很妥啦。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我节后试试以上的方法。

网友:
电阻分压就行的

网友:
电阻分压就行的 光耦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