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读 马潮 老师的AVR,遇到一些问题想在请教各位

楼主(2014-02-01):
中断那一章有点疑问

首先 中断的时候要保护现场这个现场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除了 SREG 还需要保存其他东西了吗?

其次 关于中断还有一个问题

程序运行到中断向量函数中的时候(例如串口中断) 全局变量 I 自动被清0,此时我重新打开为1 然后在此中断函数中等待串口再次中断? 可以吗?

举个例子

Ustar_RS_chose()
{
uchar a;

chose=0;
ack=1;

for(a=0;a<8;a++)
{

while(ack)
{
send_byte(date[a]);
RX_complete=1;
SEI;
while(RX_complete);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RX_over:12  ///接受中断

void RX_over()
{

RX_complete=0; //   (为全局变量)

if(chose)                   //   (chose为全局变量)
Ustar_RS_chose();
else
ack=UDR;  // ack为全局变量)

}

这函数在中断第一次后进入发送函数开始发送数据,但在向量子函数中 等待主机回答开了中断,请问能否实现? 这样在中断向量函数中调用的子函数 算中断函数吗? 有点搞不懂 求指点

网友A:
楼主没接触过汇编
进入中断前除了要保存当前程序指针外,还要保存临时寄存器里的值,这些内容都要入栈
退出中断时,恢复临时寄存器值,以及程序指针,这叫出栈
如果中断嵌套过多,会导致栈的溢出,程序就会出现运行错误!
在程序设计中,是要避免在同一中断中再次进出中断的,无限制的嵌套必然导致程序运行混乱

网友B:
STM出来基本上就放弃AV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接触过汇编
进入中断前除了要保存当前程序指针外,还要保存临时寄存器里的值,这些内容都要入栈
退出 ...

51就没怎么接触                      c语言中由编译器自动编译  不需要人工加上保护现场了用到的变量自动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出来基本上就放弃AVR了.......

还有用avr开发产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