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victoria 4.46b,修好了我的1T硬盘。

楼主(2014-02-01):
硬盘是几年前在淘宝买的绿盘,近期,总咔咔响,进系统(xp)时,常提示错误。使用过好几款软件,都是检测到一半,还没来得及修复就访问不到硬盘了,硬盘则独自卡卡的响。
最后是使用Victoria 4.46b,花了两年(将近两天半,跨越了农历新年)的时间,修复了一百多个“坏道”。

--------------------------------------
今天用百度云管家下载文件时,发现了三个"本地文件写入失败"的文件,

为了省时间,我用"读取"的设置参数,判断坏道,
而且,区块大小选的太小,才256字节,超时时间也选的太大,

所以可能漏掉了不少坏道.

网友:
我的wd移动硬盘被识别为 CD驱动器,晕死

网友:
希捷能修吗?

网友A:
靠,楼主的盘和我的一个型号,等数据导出来赶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楼主的盘和我的一个型号,等数据导出来赶紧试试

我的是西数的绿盘,这个图片是从别的地方抓来的,只是拿来说明我的选项。
VICTORIA 4.46B是在“老毛桃”的应急系统里找的,以前论坛有网友推荐过老毛桃的U盘启动的应急盘,我用U盘做了一个,里面工具很多,花了不少时间,最后VICTORIA才是(修复方面)最实用的。

网友B:
问题是你修好以后还敢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修好以后还敢用么?

不太放心存重要东西了,
先用来倒腾倒腾网盘里可有可无的东西

网友:
早说嘛,我的几个1TB的硬盘都拿去垫桌底了,包括几百个G岛国众老师言传身教的教学片都没了。

网友:
wajlh 发表于 昨天 22:20
问题是你修好以后还敢用么?

软件是将坏道加入PLIST表,每个硬盘出厂时基本都有缺陷,加入P表,磁头不访问该区域

网友A:
PLIST表P表 满了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IST表P表 满了 怎么办?

哈哈,一般咋可能

网友:
修了两年?
先记下,自己也有个500G的硬盘  有时间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佛祖说,坏道犹如病毒  会传染的

楼主:
今天用百度云管家下载文件时,发现了三个"本地文件写入失败"的文件,

为了省时间,我用"读取"的设置参数,判断坏道,
而且,区块大小选的太小,才256字节,超时时间也选的太大,

所以可能漏掉了不少坏道.

网友:
一发现坏道就买给二手市场,不敢自己用。之前用过“效率源”的DOS版的修复软件。
先记录一下这个,我没有硬盘播放器,但是个人觉得修好后的给硬盘播放器用应该绰绰有余。

网友:
如果已经S.M.A.R.T.报错了,基本就不要浪费时间去修了
如果用此类工具修,我感觉只有重新映射的方式有实际意义,其他的方式如“擦除”、“修复”都是不可靠的
另外我觉得超时过200就是不可以接受的了

楼主:
当时似乎修好了,
现在看起来还是不行,
最后只留了100M左右做缓存用,
其他区域删掉了分区,暂时不鼓捣了.

虽然victoria 4.46b没有真的修好我的硬盘,不过只有这个软件完整的把修复过程,表现出来,并且从头进行到尾,硬盘没有出现中途丢失的现象.

网友:
这个适用于所有牌子吗?

网友:
硬盘还敢修?
坏了能读得读出来,其他就当影视盘吧

网友:
不要重映射,最好是纪录下坏块位置,重新分区,指定使用的起始位置,大范围的避开那些坏块。

咔咔想的上网本又扛了2年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
多谢,试试看

网友:
kao! PtrScr键截个图片1秒钟都要不了,还上百度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