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IAP升级问题,为什么会不一致BOOTROM

楼主(2014-02-02):
兄弟们新年好,兄弟不才在使用LPC1788的IAP时候遇到一个小问题,程序是正常的,如果片上仿真,第一次加载并运行IAP程序,就会出现硬件故障,但如果使用MDK的RESET重新在仿真一次,就程序运行正常,于是小弟在汇编仿真查看发现两次的内容不一致,小弟表示疑惑。
如下:
正常的跳转  重新在MDK中RESET后在运行的汇编IAP代码
0x1FFF1FF0 F7FFBB1A  B.W      0x1FFF1628
0x1FFF1FF4 0000      MOVS     r0,r0
0x1FFF1FF6 0000      MOVS     r0,r0
0x1FFF1FF8 0000      MOVS     r0,r0

不正常的跳转,第一次加载MDK并仿真的IAP代码,程序跳转的时候
0x1FFF1FF0 F7FEBA1A  B.W      0x1FFF0428
0x1FFF1FF4 0001      MOVS     r1,r0
0x1FFF1FF6 0100      LSLS     r0,r0,#4
0x1FFF1FF8 0000      MOVS     r0,r0

希望各位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兄弟帮忙!谢谢,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源广进!老板加薪

网友:
Please ensure the following bits are set to operate at 120MHz for IAP command:

BOOST[1:0] =11 in register PBOOST
ROM_LAT =1 in register Matrix_Arb

Note that there is an error in the UM for the description of ROM_LAT.

ROM_LAT bit is set by the boot loader. However, in debug mode, some debuger bypass the bootloader - leaving this bit as 0. This bit should always be set to1 for any operation above 6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