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integrations 的各系列有什么么区别,另有大功率电源ic

楼主(2014-02-03):
power integrations 的各系列
link switch
Tiny switch
top switch
有什么么区别,
想做一个大功率12v-30A的开关电源,有这样的电源IC吗

网友A:
12V 30A建议用PFC + LLC半桥 + 同步整流的架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30A建议用PFC + LLC半桥 + 同步整流的架构。

12V的明伟电源想得到-12V,1A左右的,用啥呢?

网友:
link switch 是原边反馈的小功率电源,大概10W以下吧
tiny switch是次边反馈的小功率电源,大概20W以下吧
top switch是次边反馈的中等功率,做多能够做到两百多W吧
三种都是反激式结构,不适合你的应用要求。你的应用可以入gzhuli大师说的用pfc+llc,同步整流的结构,PI有这样的方案,上pi官网参看Hiper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明伟电源想得到-12V,1A左右的,用啥呢?

不需要隔离的话,做一个buck-boost结构就行,LM2576的datasheet有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