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1 SP1 Professional破解

楼主(2014-02-03):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50185.100

Proteus 8.1 SP1 Professional的破解,哪个是注册会员的请下一个共享给大家?

楼主:
要注册会员才能下载吧?

网友A:
用这个吧——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48432&third=15

网友:
多谢楼上2位,我的proteus现在才7.8,终于可以上8了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gdC9vk3
http://pan.baidu.com/s/1CJ56m

还没测试,安装前看crack里面的视频

网友C:
安装8.1版本后,缺少 文件,如下

网友B:
测试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8.1版本后,缺少 文件,如下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提示缺少wincore.dl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吧——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88774&uk=1379348432&third=15

8.0可以成功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可以成功安装

请问是否不会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8.1版本后,缺少 文件,如下

请问是否是WIN8.1的系统?

楼主:
有可能与系统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没问题。

这位明显是XP的系统。不知WIN7的系统是否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可以成功安装

请问一下系统是什么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明显是XP的系统。不知WIN7的系统是否能安装?

看视频是win7系统。
注意如果不是丛老版本升级的话step2的两个目录要复制到不同目录,确保是覆盖了原文件
Win7下MODELS的目录是C:\Program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否是WIN8.1的系统?

WIN7 SP1专业版本,第一次装这个版本的,把7.2版本的ISSI复制到BIN下也不好用。不知道从8.0升级如何?

网友:
我在WIN7 64位跟XP上都装了
感觉比7.10要快一些,之前做了一个仿真CPU98%现在70%

楼主:
我一直装不好,不知为什么?

网友:
有什么新增功能?

网友:
不用试了 8.1 不成功

但是楼上给的8.0可以

网友:
8.0 印象中好像一周后会显示无法 save
8.1不知道破解是否完整,还是期待注册机

网友B:
8.1 在Windows 7 X64 SP1上运行无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 在Windows 7 X64 SP1上运行无误

怎么做到的?

装在 C:\Program Files (x86)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1 在Windows 7 X64 SP1上运行无误

请问你是怎么装的,我装了N次都不成功

网友D:
failed to load module 'ISIS'. 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

网友:
我跟楼上一样,装完后提示缺少ISIS组件,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E:
校验一下文件,是不是下错了
文件: E:\Proteus_8.1_SP1_Crack_V1.2_By_Pertican.rar
大小: 27912635 字节
SHA1: 94B23C10968C3080948D590E301E6C414013BF61
CRC32: 3555B609

文件: E:\proteus8.1.SP1.exe
大小: 175707360 字节
SHA1: 144E3CDF9A0BB1B66EC46A27567B219A1A5EE432
CRC32: 13888F0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ailed to load module 'ISIS'. 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

找到一个办法,在step2时不要覆盖bin/pds.exe,其余覆盖掉,目前能打开isis但是有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个办法,在step2时不要覆盖bin/pds.exe,其余覆盖掉,目前能打开isis但是有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

果然可以,好像8.0版也是没有替换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可以,好像8.0版也是没有替换这个文件

果然可以 TOO

OS: windows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装的,我装了N次都不成功

就是先装license,然后直接默认安装,再覆盖那些文件。我的win7x64,没有win8无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校验一下文件,是不是下错了
文件: E:\Proteus_8.1_SP1_Crack_V1.2_By_Pertican.rar
大小: 27912635 字节

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个办法,在step2时不要覆盖bin/pds.exe,其余覆盖掉,目前能打开isis但是有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

哈哈,谢谢了。果然可以用。

网友:
示波器很难出来波形,开启仿真时容易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个办法,在step2时不要覆盖bin/pds.exe,其余覆盖掉,目前能打开isis但是有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

此法有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gdC9vk3
http://pan.baidu.com/s/1CJ56m

请问您是否SONSIVRI的会员?是的话邀请一下我注册?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55392.0
点invite this person便可以了,先谢谢。

网友F:
好东西啊 好像低版本的项目 无法在8.1上仿真 见附件

网友:
看来还是不太稳定,再等待数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否SONSIVRI的会员?是的话邀请一下我注册?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5539 ...

我也是求人的

网友:
這個版本和上面提供的是相同嗎?
http://elektrobilim.org/forum/pr ... -build-17358-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啊 好像低版本的项目 无法在8.1上仿真 见附件

试了好多个低版本(低至7.2sp6)的项目,在 8.1 上能够正常仿真。

楼主:
Updated In February 07, 2014  - Crack V1.3 Added
破解1.3版文件出来了,谁下一下?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 ... 59445;boardseen#new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kTLUEyj

0f5552e05ff903a0f5a43a84449d7cbef9138b1a *Proteus_8.1_SP1_Crack_V1.3_By_Pertican.rar

好像多了些文件,原有的那些是一样的。

楼主:
楼上无私精神可嘉

网友:
Crack_V1.3 比较 Crack_V1.2

Bin 多了1个文件:
Appframe.dll

Models 多了5个文件:
Avr2.dll
pic16.DLL
Pic16ex.dll
Pic18.dll
Pic24.dll

仍然是不要覆盖 Bin 中的 Pds.exe 文件。
修改过的 Pds.exe 在启动画面添加了如下文字(红色):
Cracked By PerTican
(Persian Cracker)

网友:
测试了新版本的,WIN7 X64   能仿真了,但是几秒后自动退出,继续=

网友:
我在 Win7 x64 下仿真,能運行超過二十分鐘。
我用的是 v1.3 crack。

网友G:
除了发现这 Crack 的 Proteus 8.1 SP1 在仿真时有严重卡壳、堵塞的现象外,今晚还遇到不能保存仿真文件的问题。
反复保存或另存为,都见不到保存文件的结果。
破解不彻底啊。

网友:
谢谢。。也是没有覆盖pds.exe。。windows 7 x64 sp1 成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安装8.1版本后,缺少 文件,如下

同样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发现这 Crack 的 Proteus 8.1 SP1 在仿真时有严重卡壳、堵塞的现象外,今晚还遇到不能保存仿真文件的问 ...

我也有这现象.特别是改例程后保存不了.只能关闭程序重新打开空白文档自己做才能保存.可能因为例程放在ProgramData里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我是重装系统后装这个就好用了,都是默认值安装值,不过还是有问题,目前没继续了

网友:
标记一个,回家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吧——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88774&uk=1379348432&third=15

这个在我的win8.1里还是会自动关闭··········7.8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待俺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4-03-07):
Pertican: Another reason for the automatic closing the proteus  is identify the cracked version by access to the Internet so Disconnect the proteu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by your antivirus or control panel setting ,Otherwise the crack will not work and proteus will be closed automatically.

所以使用前断网,或者用防火墙把proteus拦住

网友:
1.2 & 1.3 破解有点问题,错误很多

网友:
WIN7 SP1 32bit 系统上安装了,上面的两个版本,都不能稳定地工作,还是7.8SP2比较稳定

网友:
8.0 SP1 除了挂网会突然消失,其他功能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 在Windows 7 X64 SP1上运行无误

能像7.9版本一样直接嵌入在PIC MPLAB IDE 下运行仿真吗?

网友I:
8.1SP1的破解需要英文系统,或者把系统语言中的非Unicode改为英文。

网友:
确实,按照楼上所说,讲区域语言改成 英文(美国)就OK了,不会出现那个 错误提示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好人哦!

网友(2014-04-10):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吧——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88774&uk=1379348432&third=15

请问这个版本用着怎么样?会不会自动退出???

网友:
我先做个记号,等稳定后再来

网友:
好东西,我顶了,不知道是否真的能用

网友:
安装的文件在哪里,怎么没有下的呀

网友:
8的很稳定?我还用7.5的,很稳定

网友:
Win8不知道是否可以运行

网友:
8.1是否稳定了?哪位知道,我要装了。

网友(2014-05-22):
下载了,还没有安装,先记下了啊,谢谢分享!

网友:
Win7 X64 能运行, 不要覆盖psd.exe

网友:
有没有人在WIN8.1 X64下试过好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个办法,在step2时不要覆盖bin/pds.exe,其余覆盖掉,目前能打开isis但是有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

这样做试过打开修改部分电路图,没报错。

网友(2014-06-30):
8.2都出来了,不过破解包还没有。,

网友B:
看球无聊,发一个新的1.7的和谐

http://pan.baidu.com/s/1o65E13k

Tested On Win7 32Bit Version:
Simulation                           Ok
PCB                                  OK
automatically closed                 OK
Models License                       Ok
Save , Open , Export                 OK
debugging mode                       OK
Import old ISIS & ARES projects.     Ok

PS1: Uninstall Proteus 8 completely(Delete All Files In Installation Folder) And Re-Install It Again.
PS2 : Blocked the proteu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by your antivirus or control panel setting ,Otherwise the crack will not work and proteus will be closed automatical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球无聊,发一个新的1.7的和谐

http://pan.baidu.com/s/1o65E13k

楼上帮忙下一下这个:
BASCAM-AVR V2.0.7.6 Retail
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1171.msg151109#msg151109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2296.0
MikroElektronika 20-in-1 USB Dongle License v1.7

mikroBasic PRO for ARM        mikroBasic PRO for AVR       mikroBasic PRO for dsPIC
mikroBasic PRO for PIC         mikroBasic PRO for PIC32     mikroBasic PRO for 8051
mikroC PRO for ARM             mikroC PRO for AVR             mikroC PRO for dsPIC
mikroC PRO for PIC              mikroC PRO for PIC32           mikroC PRO for 8051
mikroPascal PRO for ARM      mikroPascal PRO for AVR      mikroPascal PRO for dsPIC
mikroPascal PRO for PIC       mikroPascal PRO for PIC32    mikroPascal PRO for 8051
Visual GLCD
Visual TFT

网友:
标记,Proteus 8.1 SP1 Professional

网友(2014-08-07):
win8  X64   能仿真,但是几秒后自动退出

网友:
sonsivri现在不是注册会员不让访问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gdC9vk3
http://pan.baidu.com/s/1CJ56m

第2个连接是8.1版么?

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第2个连接是8.1版么?

失效了

http://pan.baidu.com/s/1eQIMTwQ
http://pan.baidu.com/s/1i30zSlJ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eQIMTwQ
http://pan.baidu.com/s/1i30zSlJ

按照crack包的步骤装好了,谢谢。

第二步不能替换PDS.exe,替换后会出现不能调入isis模块的错误。

修改后能保存,正在让他一直方针一个小例子试试能坚持多久不崩溃。

网友:
还有个问题,crack的第3步关于防火墙的设置,一大堆话没说清楚,究竟是Block还是unBlock  Proteus 8 Design Suite?

网友:
运行40分钟没问题,还能修改存储

网友:
又运行了3个小时,看来crack很成功。

系统:Windows 8.1 中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I:
8.1SP1的破解需要英文系统,或者把系统语言中的非Unicode改为英文。

non-unicode改为英文后果然不再提示
failed to load module 'ISIS'. 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

不过这样别的程序显示中文就不正常了,来回切换麻烦,期待完美的xx版

网友(2014-09-07):
第二步不替换pds可行,不知道功能会不会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