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无线路由设置成WDS后,其他终端还连这个主路由吗?

楼主(2014-02-03):
是这样的,春节回家,家里的网络停用了。还有个磊科的无线路由器。

现在邻居家有网络,有个腾达的无线路由器。但邻居朋友已经上班了,只有他爸妈在家,完全不懂电脑的。

现在朋友将他家的无线密码与路由的密码都告诉我了,我用手机是可以连上的和手提电脑是可以连上网的

但家里的台式机没有无线网卡不能上网,只有个无线路由器,正常情况下应该两个路由器桥接一下,应该是可以上的。

我已经将家里的无线路由设置成WDS模式了,剩下的就是将他家的路由也设置成WDS模块应该就可以 了。

问题是:现在我是在我家用无线连接操作的,我担心用无线设置成WDS后,我的电脑连接不上他的路由,因为他家路由不支持AP+WDS模式,只支持AP或WDS单一模式

因为路由是放在他爸的房间的,如果连接不上,我又不方便再进入他爸房间用有线接连设置,那我这边也就上不了网了。他们那边的无线终端也上不了网了。

想问一下,我用无线操作他家的无线路由器设置成WDS模式后,我这边还可以正常接线他家的无线路由器吗?

网友:
没必要WDS啊! 自己的ym

网友:
手机点错了 自己的路由器设置成万能中继就行了

网友:
朋友家的路由器不用作任何改动,只需把自己家的路由器设为WDS模式就可以了,自己的手机和PC就都可以连到自家的路由器了。

网友A:
接楼上,我的还需要主路由中输入ap的m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楼上,我的还需要主路由中输入ap的mac

不同品牌路由器对WDS的定义和具体要求不完全一样,如以前的BELKIN路由器组成WDS系统时,主从路由器是要求互写对方的MAC地址的,而且还要求都是BELKIN品牌的。但现在不需要了,至少我试过的TP-LINK、水星、FAST的路由器作WDS时,是不需要更改主路由器设置的,TENDA路由器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楼主有DDWRT或者OPENWRT之类的有中继模式的路由就好了
像2楼说的不用动主路由

网友:
据我所知的有两个办法,两个办法都不改变源路由器设置。1,自己需要一个具有WISP功能的路由器,像磊科的NW705P,或者极路由;2,需要有一个能刷DD的路由器,像TP的TL-WR841N,DD固件里有客户端+AP的设置。
目前我用3个路由器上网,距离源路由器太远,后面中继了两台。源路由器后级是WISP路由器,WISP后级是DD的客户端+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