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楼主(2014-02-03):
开关电源技术的发展将发展到何种地步?现在最先进的电源设计是怎么样的。我想了解未来二三十年可能电源的发展方向和突破在什么地方。国外对这电源的发展怎么样,请各位网友谏言!
如果量子技术未来量子技术有了突破,应用到电子开关电源上面(或者电源产业可能会转型,可能将不存在),可能会有突破性的技术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话题貌似很大了。不过电源是很多电子电器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貌似很大了。不过电源是很多电子电器的基础。

是的 ,我们用的所有供电电器如果有了电源方面的突破提高,未来生活会变的让你我变成“原始人”。

网友:
主要就是从架构和器件两方面提高效率,反正效率再高也就100%,什么量子技术还不是一个鸟样。

网友B:
国外似乎已经有超高频的开关电源了,体积减为几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似乎已经有超高频的开关电源了,体积减为几分之一。

请问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说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说明吗?

实话说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产品已经出来了。据称工作频率100MHz左右,成本比传统的低,65W笔记本适配器比苹果iPad 5V2A适配器还要小一点。

网友C:
把现在的技术吃透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现在的技术吃透了先。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开关电源现阶段发展得已经比较成熟,高效率,高功率密度,低成本是趋势;

感觉电源行业就是相对比较稳定,要想有个突飞猛进很难了。开关电源会涉及到电路拓扑、自控原理的知识,蛮好玩的,但搞这个似乎前景不怎么样,但也坏不到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产品已经出来了。据称工作频率100MHz左右,成本比传统的低,65W笔记本适配器比 ...

是MIT研发的技术,现在商业化了,公司名叫FINsix。
以目前的器件技术,效率接近传统开关电源的VHF电源成本应该会比传统的高很多,而成本和传统电源差不多的则效率会低得多。
而且由于频率太高且功率不小,EMI会是很大的问题,按照RF的做法一般需要全密封金属腔体屏蔽,否则FCC那关估计够呛。
所以我认为VHF电源至少在5~10年内不会大规模取代传统开关电源,这几年可能只有Apple之类的高端客户会先试试水。

网友:
电力电子方面目前还不能称为一门学科,就是因为其还没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很依赖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比如称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GaN);还有拓扑(七八十年代发展迅猛),控制方式等等;高频化,集成化。。。 想关注新发展,可以去cpes等看看

网友D:
前景十分黯淡
今后都是核能电池,体积只有米粒大小
放在现在的雕刻机里面,可以连续几百年
就算是汽车有黄豆那么大一粒,也可以运行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景十分黯淡
今后都是核能电池,体积只有米粒大小
放在现在的雕刻机里面,可以连续几百年

裂变有个辐射的问题,聚变一二十年肯定还搞不出来,米粒大小最快估计也要下个世纪了吧。

网友:
可能是数字化、小型化、低成本化吧..。

网友E:
VHF的开关电源,经山寨后,对HAM来说又是一个噩梦。

网友:
引用 网友E:
VHF的开关电源,经山寨后,对HAM来说又是一个噩梦。

工作频率30MHz~100MHz,不单对HAM来说是噩梦,说不定都得禁止带进机场范围……

网友:
电源也有很多分支的,用在不同的地方形势有很多种。 入门容易,做精了难,深入下去还是很有前(钱)途的。不过消费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