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特性是蓝牙4.0特有的么,其他版本的有没有?

楼主(2014-02-03):
还是TI公司的CC2540才有,其他厂家没有?

网友A:
蓝牙4.0 主打低功耗,速率不高,用于数据交换,影响中好像是256K,现在手机一般为多模,即多种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4.0 主打低功耗,速率不高,用于数据交换,影响中好像是256K,现在手机一般为多模,即多种版本 ...

实际上还达不到256K

网友:
CC2540的真正对手nRF51822。

网友:
蓝牙4.0分经典蓝牙和BLE,BLE与经典蓝牙不兼容,BLE速率是1M,但一个数据包只有几十个字节。

网友(2014-03-20):
DA14580 才是真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