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4 有两个丝印层,PCB时只做一个,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4-02-04):
做PCB时,元器件的名称不做出来,但某些指示的字符需要做出来,直接提交PcbDoc的文件,该如何操作?

网友:
建议出 Gerber, 文字说明可能会说不清楚。

网友:
画pCB时 不画那层丝印就行了

网友:
将元器件名称隐藏后就不会做了!

网友A:
元器件的名称隐藏就可以了,指示的字符正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的名称隐藏就可以了,指示的字符正常出

这是个好办法,谢谢!
但自己出装图时,又想将丝印层全部打印出来,如何实现快速转换呢?

网友:
出出装图时,又把它们找开嘛。反正在全局编辑器里,想关位号和阻值,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