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RS485系统集成时终端电阻要不要加?

楼主(2014-02-04):
RT

只有两个不同的设备(双方约定好通信协议如modbus),那么这两个设备都不加120欧还是都要加?

这两个设备间的距离不确定  可能是挨着,也可能是距离不太长也不太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120欧只是一个联网的参数,实际上要根据现场情况测定的,有肯能是100欧,也有可能是1K

网友:
一直没加过,有时485网络不稳定时,加过也没见效果变好,通常是另放大器或隔离器

网友:
能加一定要加,尤其长距离的通讯

网友:
看距离,看线缆,看物理层

网友:
长距离需要加入终端电阻!可以测量下实际的信号,根据现场环境增加。

网友:
长距离时加入效果明显,最好现场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
我一般先测试通讯,通讯不成功,就用10K可调电阻慢慢调,调到一个合适的能通讯正常的阻值后用固定电阻替换即可。

网友:
加电阻只是要传输的阻抗连续性,如果没有出现末端串扰,基本意义不大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示波器实际抓 通信时候的波形,如果加了之后幅度衰减不大的话,加上也无妨。

网友A:
上次100米通讯线上挂10个485设备,加了电阻果断挂了。后来把电阻都去掉了可以用。ps我非硬件工程师。不明。

网友:
一般是主机加120R,并加上上下拉的偏置电阻,最远端加一个匹配电阻120R,中间设备都不加

网友:
可以放一个跳线帽,最末端设备短接跳帽使能终端电阻,其他设备都空着

网友:
长距离需要加入终端电阻!应根据现场环境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100米通讯线上挂10个485设备,加了电阻果断挂了。后来把电阻都去掉了可以用。ps我非硬件工程师。不明。 ...

10个120欧的电阻并联是什么情况,想想也就知道了,一般都是主机加,中间设备不加的

网友:
担心不稳定,可以考虑中继器!! 我自己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个120欧的电阻并联是什么情况,想想也就知道了,一般都是主机加,中间设备不加的 ...

没有10个,就2个特殊的三菱空调控制器加了

网友(2018-06-23):
很多人说根据现场情况。设备卖出去后  真正使用方有几个会拿示波器去现场的?发现不通只会抱怨设备有问题。
特别是  设备卖出去后  根本不知道接在485总线上的对接设备有多少?线的距离每个项目也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基本无解。能够想到的就是不加,然后包装盒里塞个120R电阻。毕竟很多现场人连什么是“跳线帽”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100米通讯线上挂10个485设备,加了电阻果断挂了。后来把电阻都去掉了可以用。ps我非硬件工程师。不明。 ...

不同板子也有区别,线路是一样的,485用光电隔离,板子485出来十公分的线直接和485转串口连接pc,有一种板子都是正常的,不管是不是和pc连还是实际环境的板子和板子之间连
有一种板就是不行,问题找了好久,元器件全部换了也不行,有时能连有时不能连,大部分不能连,后来突然想到了,ab的连接电阻,切入电阻后全部正常

网友:
近距离不要加,遇到过几十米的时候加入电阻后会乱码。不过每个系统节点分布不一样,还要看现场情况。

网友(2018-08-30):
没焊接上去 留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