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菜单,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望指教

楼主(2014-02-04):
大家好,我刚刚学51单片机入门,现在应用st7920_12864想做一个菜单,但是网上的很悬,怎么说呢,应用结构体,我知道他的定义的意思,但是,看代码就不知道了,
没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上图大家看看,指教一下,拜托了

楼主:
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什么呢,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索引号我是知道,但是,key的上下左右就不知道了

网友:
好像是数组中套数组吧,我也是菜鸟,

网友A:
结构体,好像以前学过,现在已经改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好像以前学过,现在已经改行。

哇,太厉害了,就是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好像以前学过,现在已经改行。

恩恩,是结构体,但是就是想弄清楚这些数字代表的含义,或许有其他方法,能指教一下嘛

网友B:
数字就是引索号,比如当前是顶层,你按下向上 向下键界面不会变化,因为向上 向下的引索都是0,而当你按下回车键,界面就进入的第二层,因为回车键的引索号是1。在第二层的时候,你按下向上键它又回到了顶层,因为向上键的引索号是0。以此类推了

网友C:
这是一个多级彩单的典型结构,刚开始接触时可能觉得会有点难,多看看,多单步运行几次,相信你一定可以搞定,要注意结构体中用到了指针函数:
该结构体大体如下:

当前状态的索引号码,
按下”向下“按键时程序需跳转的索引号,
按下”向上“按键时程序需跳转的索引号,
按下”向下“按键时程序需跳转的索引号,
当前状态下需执行的函数  //函数指针,每次根据索引跳转到相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就是引索号,比如当前是顶层,你按下向上 向下键界面不会变化,因为向上 向下的引索都是0,而当你按下 ...

能稍微详细一点吗,因为我毕竟是菜鸟,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多级彩单的典型结构,刚开始接触时可能觉得会有点难,多看看,多单步运行几次,相信你一定可以搞定 ...

这个我明白,但是,索引号的变化不理解,求帮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