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一下WINDOWS上开源的摄像头软件,用来控制摄像头

楼主(2014-02-04):
我用的是现成的罗技摄像头,USB接口。电脑外接了一个设备,设备给信号电脑,摄像头执行相关的摄像,拍照动作。
因为安装了罗技的软件,所以驱动什么的就无需理会,只需要自己写个上位机软件控制摄像头。

不知道WINDOWS下有什么开源的软件或者免费的库,可以比较快实现功能。

楼主:
顶上去,起来

网友A:
也想找个摄像头控件

顺便求一个可以播放视频的控件 要支持mkv 格式 声道切换的 做ktv软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找个摄像头控件

顺便求一个可以播放视频的控件 要支持mkv 格式 声道切换的 做ktv软件用   ...

求不到估计得学下OpenCV了,以前玩LINUX时候,到时见过不少有代码的软件,WINDOWS一些摄像头小软件一般都要收费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不到估计得学下OpenCV了,以前玩LINUX时候,到时见过不少有代码的软件,WINDOWS一些摄像头小软件一般都 ...

OpenCV有.net 的包装,应该不难学 ,找找吧

网友:
支持一下,以前也有此需求

网友:
这是想做什么的节奏?

网友B:
我用VC做过QQ摄像头的图像采集,可以有偿提供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C做过QQ摄像头的图像采集,可以有偿提供源代码。

这就不用了
用VC+OpenCV写个程序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看几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不用了
用VC+OpenCV写个程序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看几下就会了 ...

没关系,时间允许的话还是自己做比较好,调试花个一两天就搞定了

网友:
VirtualDub,自己搜索下载!

网友:
OpenCV或者易语言的数码设备支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