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ghos的数据恢复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4-02-04):
电脑2个硬盘,原来系统里:一个硬盘分C和E, 另一个硬盘整盘做为D盘。
结果今天误ghost,本想把C盘ghost重装一下的,结果弄完发现把D盘给ghost了,像这种情况,想把D盘原来的数据恢复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刚开始Ghost就马上终止的话,可能还有希望。
如果是Ghost完了才发现的话,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你能恢复数据的希望无限接近零。

特例:你非常非常有钱的话,可以开盘用专用设备读取每一个磁道的边缘区域,数据确实是有可能恢复的,不过价格嘛.....

网友A:
--------------------------------------------------------------------------------------
--------------------------------------------------------------------------------------     <---------<   用特殊设备读取这个边缘区域
磁道数据区。。。。磁道数据区。。。。磁道数据区。。。。            <---------<   这里是正常的磁道数据区,不过没希望了,因为被覆盖了。不过如果你的硬盘够大的话,磁盘尾部的数据可能还有救
--------------------------------------------------------------------------------------     <--------<   用特殊设备读取这个边缘区域
--------------------------------------------------------------------------------------

网友:
都已经重写数据了 恢复不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