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控制的场效应管有哪个啊?

楼主(2014-02-04):
请问,5v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控制的场效应管有哪个啊?
开关的频率再10分钟开关一次。
控制的场效应管的D级接2A的负载。

网友:
用过SI2301 系列的。貌似IRFP250在5V也可以全部打开。但是速度肯定跟不上了。

网友:
2N7002

楼主:
请问是不是看
V_GSS    Gate-Source Voltage - Continuous
这个参数的?
这个参数越接近5v越好?

网友:
你条件都没说清楚。有什么需求也没说。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控制,电流又不大,频率又不高,找个SOT23封装的,基本上都行。

网友:
2N7002 , SOT-23 封裝 100 mA 以內OK

网友:
SI4435算不算

网友:
我们做过几A电流控制,直接用单片机口驱动220封装的MOS,因为现在的低压MOS的开通电压在2-3V

网友:
方便说下具体的MOS型号和大约的电路结构吗

网友:
2a负载sot23的sixxxx带不动的用ir系列的芯片驱动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