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hinkPad几个系列的疑惑

楼主(2014-02-05):
帮别人买笔记本,准备选ThinkPad。

W系列是移动图形工作站。
T系列是极致性能兼顾便携轻薄。
X系列是极致便携,最轻薄的。
L系列是不是对应当年的R系列?
E系列及S系列又是哪年推出的,对应什么?另外,T超级本、X超级本、S超级本又对应什么,和T系列、X系列、S系列又是什么关系?
昭阳的K系列、E系列看上去明显有ThinkPad的影子。

现在的ThinkPad貌似都是类似巧克力键盘的浮岛式键盘,感觉还是老式的ThinkPad键盘用起来更舒服。

网友:
E,S别考虑

网友A:
老式的IBM键盘是出了名的好用,现在的键盘绝对是垃圾。建议不要买ThinkPAD,质量真的很差啊,可以考虑下华硕的。如果预算可以搞个MAC用用吧!

网友:
W当台式用

X还有点IBM时期大众印象中的THINKPAD的特点

其他的已经沦陷了,别考虑。

K29出名是因为它可以当准系统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IBM键盘是出了名的好用,现在的键盘绝对是垃圾。建议不要买ThinkPAD,质量真的很差啊,可以考虑下华 ...

华硕超垃圾,如果thinkpad不能满足你的要求,那就选apple吧,如果apple还不行,那这个星球上就没有合适你的了

网友:
Thinkpad有时候开不开机,非的取下电池........!如果是联想的超级本....就得拆机!..........

网友:
macbook air是首选

网友:
能用的也就W系列和T  X 系列了,其他都是垃圾,虽然这些也快垃圾了

网友B:
T系列其实也很差了,主要是屏幕,08年底买了4台T400,7500/台,到11年,已经有屏幕底部开始水平亮线。
11年中间,又买了一台,13年屏幕又坏了,还是相同故障。

5台就有2台屏幕有问题的(其它几台屏幕有没有坏掉就不知道了),这几率非常高了,都说是LG-飞利浦屏的通病,后来我就把屏幕换成三星。

网友:
sl系列是second line。意思是说,二线。外观差,做工差,手感差。但是由于内部空间大,散热好于,华硕,acer,Dell低端系列。用能用,但是没有ibm的感觉了。
还是有钱Mac吧。低配T系列也行,x系列屏太小,用起来比较累,反正我是不习惯。

网友C:
X230有坛友用没呢,咋样啊!

网友:
只买这几个系列T430、T430S,X230,X1 Carbon

网友:
在用x230i,其它都好,就是有时候待机的时候醒不过来,必需长按电源键断电才能重启

网友:
w系列,推荐

网友:
在用x230,港行 230-cto

ips硬屏看着很舒服,分辨率还是1366*768

网友:
超级 讨厌 xxx 768分辨率  很多软件 都显示不全

网友:
E系列针对商务,属于比较中规中矩的笔记本。

网友D:
thinkpad 质量对不起它的价格
华硕的绝对不能买
相对来说,dell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只用过T400,的确比现在的HP好用,兼顾性能和移动性。

网友:
我在用E系列,怎么说呢,开始用半年出过两大问题,电源芯片和网卡芯片。不过售后服务挺好的,修好后用了一年半没啥问题,散热挺好的!

网友E:
t61,08年买的到现在,SW,proe,Dxp等,一直使用到现在,电池还能坚持2小时.除了SD卡有问题外其他所有功能正常.
00年公司给配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570
之后就是05年的T43

网友:
我也在用E430。在联想日本官网订的,价格比国内便宜,而且A面和C面都是铝的,还带指纹识别。自带的WD的硬盘坏过一次,售后保修的,服务不错。网上登记申请保修后有人上门来取了电脑,修好后又送上门的。维修期间还可以免费申请临时代用的电脑,不过我没申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hinkpad 质量对不起它的价格
华硕的绝对不能买
相对来说,dell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

依我年,DELL绝对入选最不能买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t61,08年买的到现在,SW,proe,Dxp等,一直使用到现在,电池还能坚持2小时.除了SD卡有问题外其他所有功能正常.

同是T61用户。所有功能正常,电池也OK

网友:
淘宝购买的二手T420S,3000元,11年5月份的机器,用起来也不错,键盘手感感觉比我的X201要好。

网友G:
E系列就是个垃圾,连大小写灯都省了,就是价格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E系列就是个垃圾,连大小写灯都省了,就是价格便宜

别说E了,连T都没大小写指示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别说E了,连T都没大小写指示灯。

我的是T400,有状态灯。
有一次用别人的T420还是T430,我找了很久没发现哪里有状态灯,深深自卑啊,以为自己水平太低,不懂怎麽找状态灯

网友:
L440看起来还不错啊,有点T的味道,价格要少很多啊!

网友:
我用的是L421,感觉屏幕不是很舒服

网友:
年前刚入了个 x240, 呵呵。还可以;

我是10多年的thinkpad 的客户,  51nb的账号是 2002年注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T400,有状态灯。
有一次用别人的T420还是T430,我找了很久没发现哪里有状态灯,深深自卑啊,以为 ...

我的T420S大小写状态灯设计在切换键上,相当的不方便,和没有差不多。

网友:
L听别人说是大客户机,T系列的低配,就是没有指纹识别,锁之类的,其它和T系列一样。

网友:
也算tp的老用户了。现用t430.买就买t,w,x系列,其他无视吧。键盘问题你可以无视了,现在的巧克力手感比原先的一点不逊。加上键盘灯什么的,完爆原来的键盘。比较悲剧的是现在居然没有硬件大小写指示灯。

网友:
我是去年买的cto版i5 高分屏加独显,6100送包。给楼主一个参考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X230有坛友用没呢,咋样啊!

X230i,用着还可以,待机不错,性能不咋的。办公够用。

网友(2014-09-13):
E系列买了没大小写指示灯输入密码时不好用

网友:
W,T,X,还有些IBM的影子,其他就是模仿thinkpad外观的最普通的本,拆过R,E,系列不止一台,都不怎么样

网友:
经常外出,习惯移动办公,对显卡没太多要求,x系列。需要移动办公,但对重量有限制,T系列。基本固定使用,偶尔移动的,W系列。其他系列可以不考虑。

孤岛键盘很快就习惯了,还不错。

网友:
我用公司的Thinkpad,E530,不知道是驱动问题吗?小红帽,触控板同时用会出现蓝屏,好几次了

网友:
x200耐艹的很  e系小红点手感很差

网友:
问题太多,答不过来,建议楼主找度娘吧,另外觉得巧克力键盘很好用。我用的E430 缺点是没有大小写指示灯,没有硬盘灯,各种不方便

网友:
还在用x200,就是不能patch ape,win7 32位只能用3G

网友:
我用x1carbon

国内的低分屏。。。。。最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过香港时看到一样的,发现屏是高分的。

网友:
现在IBM 的手提香港和内地价格差别大吗?

网友:
一直用X,现在的X230用了2年感觉很好。计划以后换一个W用一下。其它的都是垃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依我年,DELL绝对入选最不能买的品牌

依我年,哈哈,用的是五笔输入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依我年,哈哈,用的是五笔输入法吧。。。

哈哈。你很牛!

网友:
我的X200,二手的,我用了有3年多了。
现在风扇有问题,有时启动风扇不转,启动不起来。使劲吹吹风扇口,然后再启动,就行了。
网口也不行了,连不上网。现在只用wifi联网。
不晓得北京哪里能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IBM键盘是出了名的好用,现在的键盘绝对是垃圾。建议不要买ThinkPAD,质量真的很差啊,可以考虑下华 ...

好笑,为何买华硕,因为原来电脑主板名声好,现在美国zf改用hp 高端系列

网友:
只用T系的,开始一台T420用得还行,
现在用的是T430U,因为是WIN8,不好用,自己更换了WIN7但是好像总有点问题。

网友:
自用T420,用了一年多了,有时会突然蓝屏现象.大约三个月会发生一次,找不出问题.

网友:
T X系列还是可以的。

网友:
W,T和X还行吧,E和S的别买了,可买w,t和x的钱不如买MAC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系列其实也很差了,主要是屏幕,08年底买了4台T400,7500/台,到11年,已经有屏幕底部开始水平亮线。
11年 ...

2012年花了5000+买了台E520,简直是是垃圾,本子一热,USB就失效了。前女友的R61遭遇显卡门,蓝屏无法开机。 根本没法和2006年以前的比了。
中低端Thinkpad已死,有事请烧纸!

网友:
E系列外观真心不好看,T系列应该还可以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2012年花了5000+买了台E520,简直是是垃圾,本子一热,USB就失效了。前女友的R61遭遇显卡门,蓝屏无法开 ...

现在属于矮子里面找将军,凑合着买

网友:
E不好看,X带T的也不轻薄

网友:
已经入手了X240 还是有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