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VS1053 区别

楼主(2014-02-05):
先给大家拜个年,进正题,MP3播放芯片就这两个资料最多了,当时决定做板时考虑这两片子是不是通用,程序是不是通用时网上竟然找不到答案,于是自已对照PDF资料,发现硬件大部分是可以互通的。只是线路输入53是双声音 03是单声道。程序也是通用的,我暂时试的只是播放。声音1053要好一点点,(但都和我的MEIZU比还都要差一大截)个人认为。最大区别是掉电这 VS1053没有一点冲击声,但1003就很大了。开机冲击声要小很多,但不象53那样开关机最做的最好。应是有静噪吧。图上,PCB是相同的,元件按资料取材。
总结: 1硬件上不考虑外录,可用同一PCB
          2程序上是通用的
          3VS10053比03贵了很多,但感觉53相对来说稳定可靠,但性价比就不如1003了
          4 用03做产品消冲击声一定要做,要不感觉很山寨
所以 不错的地方是,产品完全可以按1003的做,有问题可以直换53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消冲击声的参考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消冲击声的参考电路,谢谢!

只能在后极加静音电路了,在由CPU 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在后极加静音电路了,在由CPU 控制.

谢谢!我查查!

网友(2016-07-12):
楼主,我用的VS1003播放时有杂音,有什么方法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