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做的简单移动电源

楼主(2014-02-06):
过年做的移动电源。外观就不说了,不好看。使用STC12系列芯片,因为时间有限,功能做得很简,功能有:USB负载自动识别,输出电流、电压显示,电池电压显示,250mA静态电流测量,4.2V电池充电接口【无方向识别】,PWM调节的手电筒,PWM控制自身电池充电。USB输出过流保护。背光自动开关。

网友A:
图片挂了~~~~~~~~~~~~~~~

网友:
图片没挂,但是,看得眼花缭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挂了~~~~~~~~~~~~~~~

图片没挂,只不过太大了,几M一张,可能网络问题缓冲失败吧。

网友:
NOKIA5510的屏真不错

网友:
飞线的功夫比我强不少

网友B:
求电路,求程序,尤其是测电流的~~~

真心不会啊~~~

网友:
这飞线真心佩服啊

楼主:
这都很大的零件,哪什么飞线呀。STM32那个才叫飞线。

网友:
过年还在干这个,服!

网友:
线能这样的飞法?真心佩服了!...

网友C:
不开源,非好汉
话说没看到电池啊,难道在下面的盒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电路,求程序,尤其是测电流的~~~

真心不会啊~~~

你不也可以啊

网友:
飞线能这样玩,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源,非好汉
话说没看到电池啊,难道在下面的盒子里????

这个是为了实现功能而已,我只是做来实践下的东西,电池是其中两个针接入就可以了,上图的是没电池的图,是直接插充电器自动稳压工作的结果。目前还是在用手机电池作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  能开源吗??? 呵呵

不是什么完美产品,不敢公开,请谅解。

网友:
焊这板,记性得非常好,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