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帖!树莓派采集DS18b20温度/完全不懂怎么搞得

楼主(2014-02-06):
原帖地址:
http://shumeipai.nxez.com/2013/1 ... itors.html#more-366

关键是这一段:

。。。

确认设备是否生效
sudo modprobe w1-gpio
sudo modprobe w1-therm

。。。

查看当前温度
cd 28-00000494cb79
cat w1_slave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modprobe俩下 + cat一下,温度值就出来了?
是不是有那个驱动程序?那么驱动程序在哪儿放着呢?
同理,假如是其他传感器的话,是否同样道理modprobe和cat就可以了?

想弄明白,看什么书。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linux方面的书,
操作系统访问硬件,一般都通过驱动程序,cat命令是查看文件内容的,这个文件可以是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linux方面的书,
操作系统访问硬件,一般都通过驱动程序,cat命令是查看文件内容的,这个文件 ...

这个驱动程序在哪儿放着呢?您知道吗?

楼主:
哪位同志来个更详细的解释啊,坐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同志来个更详细的解释啊,坐等、、、

确认设备是否生效
sudo modprobe w1-gpio             --sudo表示以超级用户权限运行modprobe 这个程序,w1-gpio  是参数
sudo modprobe w1-therm

查看当前温度
cd 28-00000494cb79              --进入 28-00000494cb79 文件夹
cat w1_slave                         -- ,cat 相当于读w1_slave 这个系统节点

网友B:
有兴趣可以先了解一下linux的基础知识,关于驱动和应用程序部分的知识。 然后认真分析一下 modprobe 这个应用程序,和DS18b20的linux驱动,你就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可以先了解一下linux的基础知识,关于驱动和应用程序部分的知识。 然后认真分析一下 modprobe 这个应 ...

好的。我自己搜一下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