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51单片机串口通信若干问题

楼主(2014-02-06):
最近在搞一个车库上位机的,用VB编写。上位机界面如图:

问题1:当单片机P21脚检测到低电平时,通过串口,发送“si ”,在上位机对应位置显示“是”,表示车已经进库。
因为我的这道检测程序是放在while(1)里面的,单片机不断检测,当P21为0时,单片机不断发送“si ”,而上位机对应位置则
交替显示“是”和"否"(默认),而我只想要第一次接收到的“si ”,从而当P21=0时,只能显示"是",怎么解决。以下是部分程序:
VB:Dim rec As String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rec = MSComm1.Input
51: while(1)
         {
                 if(miso==0)
                {
                        for(i=0;i<3;i++)
                        {
                                SBUF=table1;         //串口发送标志位,table1[]="si "
                                while(!TI);
                                TI=0;
                        }
        //        miso=1;//已经进库则清除标志
                }

        }
问题2:我想只有当按了路线1按钮后,并且rec=“si ”时,text1.text="是";当按了路线2按钮时,并且rec="si "时,text2.text="是"
怎么编程?以下是我的一个程序: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put = Chr(&HC)
a = 1
'If rec = "si " Then
'Text1.Text = "是"
'End If
End Sub

网友A:
提点小建议给楼主(如有冒犯我道歉^^): 建议楼主还是先去学习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在来搞这个吧,不然你的系统就算最后能用了,也会问题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很好解决,电平发生反转时发,不反转不发
第二个不就是“与”吗? ...

1.当P21=0时,上位机是可以显示“是”的,但由于是while里面的,所以单片机不断向上位机发送“si ”,所以过一会儿“是”变成“否”了,怎么保证第一个“是”
2.我发现,这“按下按钮”和“接收到rec="si "两个事件很难“与”,因为总是不同时间发生的

网友:
设定若干的标志位,并且设立一定的设置和清除的条件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的逻辑分析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推荐看一些算法上的书,这里有一些非常好的C的书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958-1-1.html,在基础方面C和VB是类似的,或者说搞嵌入式的人更推荐学C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我没怎么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
可惜没有弄懂楼主的意思,爱莫能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点小建议给楼主(如有冒犯我道歉^^): 建议楼主还是先去学习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在来搞这个吧,不然你的系 ...

问题解决了。。。是串口中断引起的,不过我的VB确实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