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开关电源怎样安装才好?(我最好奇为何这种结构的电源)

楼主(2014-02-06):
盒子开关电源怎样安装才好?(我最好奇为何这种结构的电源在市场上那么普遍-价格低廉,到处都能买到)
最近做配电柜.需要24V电源.但这种电源很难在底板安装.
望赐教

如下图

网友:
再加个底板,底板固定外壳上,电源固定底板上。

网友:
就是对角两颗螺丝或者侧面两颗螺丝。

楼主:
对角两个螺丝.其中一个很容易脱落.配电柜安装好了.到目的地时,螺丝就已经松动了.至少都要3个螺丝才能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角两个螺丝.其中一个很容易脱落.配电柜安装好了.到目的地时,螺丝就已经松动了.至少都要3个螺丝才能稳. ...

设备要求高的话,还是选好点的可靠,安装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角两个螺丝.其中一个很容易脱落.配电柜安装好了.到目的地时,螺丝就已经松动了.至少都要3个螺丝才能稳. ...

怕振动的话螺丝可以打胶再拧,你不知道手机的螺丝都是打了胶的么?淘宝搜“螺丝胶”。
还可以用带弹性垫圈的螺丝。

网友:
上点螺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