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投影钟的原理

楼主(2014-02-06):
最近看到淘宝上的投影钟很给力,很想DIY一个,就是不知道投影部分怎么实现,求教论坛的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最下面一个光源,上面几个圆形透明玻璃片,刻度盘那块玻璃固定不动,时分秒各一片可转动,针跟刻度(投影出来显示黑色的部分)用东西挡光,黑色部分其实就是被挡住那部分光的阴影,懂否?不懂找个手电往墙上射,拿手指去挡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一个光源,上面几个圆形透明玻璃片,刻度盘那块玻璃固定不动,时分秒各一片可转动,针跟刻度(投影出 ...

我想做数字显示的那种

网友:
应该是液晶片后面放个光源(LED),前面放个透镜吧。现在连小孩几块钱的小玩具也有投影功能,就是一个LED做光源,放片彩色相片(正片),前面放个朔料透镜,就可以在一定距离的墙面上投影一个彩色图形(暗环境下)。

网友:
应该是led做光远,然后是lcd.接着在加一个凸透。控制lcd显示就可以了。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哪用那么麻烦,玩具的我见过,就是里面4位7段数码管加一个透镜,利用透镜成像原理。不过晚上或者室内不亮可以用,开灯就不行了

网友B:
TNLCD去掉反光层,用高亮LED做光源,再加两片透镜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LCD去掉反光层,用高亮LED做光源,再加两片透镜就OK了。

谢了,回去我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回去我试试看

你打算投射多远?   不要对液晶的对比度抱有太大希望   要加透镜聚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算投射多远?   不要对液晶的对比度抱有太大希望   要加透镜聚焦才行  ...

四五米吧,就在房间里用

网友D:
我用数码管加20倍放大镜投影成功了,不过图像是反的

网友:
就是没有反射层的TN黑白段式液晶加透镜加LED
手上有一只投影钟,拆开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数码管加20倍放大镜投影成功了,不过图像是反的

图相反没关系,LED重新编码一下就可以了啊,时钟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数码管加20倍放大镜投影成功了,不过图像是反的

兄台,有没有照片说明一下呢,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相反没关系,LED重新编码一下就可以了啊,时钟简单的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