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滤波 电路的电容选择,型号及种类。

楼主(2014-02-07):
问个问题。

电源芯片输出端要加 滤波电路。

问题是开关电源输出端,采用 LC滤波电路,其中电容选择电解电容好 还是 胆电容好?

我做了个低通滤波电路,500Hz, 听说电解电容低频好,而胆电容高频好。不知道在选择时怎么确定?

还有一种是涤纶电容,不知道适用这里合适不?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滤波还是电解电容吧,钽电容可能会死得很惨。

楼主:
电解电容听说会时间长漏液,
胆电容具体说说,为什么会死的很惨? TO :R166

还有就是 固态电容如何? 替代电解电容?

楼主:
都说 钽电容 比电解电容好,优势多。

网友A:
电解电容的优点容量大,耐冲击能力强,
                缺点是ESR和ESL大,导致纹波相对大
胆电容的优点体积小、ESR和ESL小,纹波相对较小,
             缺点是相同耐压下,在大的充/放电流下很容易失效
所以要看你的负载工作电流情况
若近乎直流负载,两个都没有啥问题
若是那种瞬时电流大,但平均电流比较小的情况,慎用钽电容,即使要用也尽量要使用耐压值为2倍峰值电压以上的型号

楼主:
恩,跟我的理解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的优点容量大,耐冲击能力强,
                缺点是ESR和ESL大,导致纹波相对大
胆电容的优点体 ...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