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nand用YAFFS2,那USB和SD卡又要用FATFS怎么办?

楼主(2014-02-07):
LPC1788 nand用YAFFS2,那USB和SD卡又要用FATFS怎么办?

网友A:
可以把yaffs2和fatfs同时移植上啊,然后做一个接口判断访问路径,根据路径判断是调用yaffs函数还是fatfs函数。

网友B:
上uclinux系统就可以,我们在LPC1788上是NAND用JFFS2,USB和SD卡用VF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uclinux系统就可以,我们在LPC1788上是NAND用JFFS2,USB和SD卡用VFAT

LPC1788出来了?
淘宝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yaffs2和fatfs同时移植上啊,然后做一个接口判断访问路径,根据路径判断是调用yaffs函数还是fatfs函 ...

原来真的要两个都移植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uclinux系统就可以,我们在LPC1788上是NAND用JFFS2,USB和SD卡用VFAT

有卖了吗?

网友:
已经放到店铺首页了,论坛有点问题,现在看不到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