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仪器上用的光电池,求型号,有图。

楼主(2014-02-07):
医疗仪器上用于检测光反射率,估计波长范围是400-1100nm,也可能内置了运放。

网友:
这个就是颜色传感器吧

网友:
TCS230  光检测传感器。没啥运放,直接输出数字型号。

网友:
IIC接口 数字传感器。

网友A:
这个上边应该还有一个镜头,这个仪器应该是检测试纸的颜色变化的。。。读数仪之类的,楼主估计是在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边应该还有一个镜头,这个仪器应该是检测试纸的颜色变化的。。。读数仪之类的,楼主估计是在抄板子。 ...

是抄方案,以前没做过这类产品,只能借鉴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