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功耗问题 电阻降压,总热量能降低么?

楼主(2014-02-07):
问个问题

判断下 哪个方案对外释放的总热量低。

方案  1.   12V  直接给 7805 。热量完全由7805散出。 (负债恒定   5V输出接 40欧姆电阻。)
方案  2.   12V  经过贴片电阻 分压 ,电压8V后接 7805。 (负债恒定   5V输出接 40欧姆电阻。)

方案   1的电源12V 输出电流 0.1A。
方案  2 的电源12V 输出电流 0.1A。

总热量,哪个低。为什么?

个人感觉是电阻分压的哪个温度会低一点。

网友:
分压不行吧,应该加限流电阻,既然负载固定了,限流电阻也容易算了

楼主:
电阻分压,压降4V。

网友:
难道又是一个永动机的话题,前排围观。

楼主:
测试电流
如图

网友:
总热量是一样的;
只是方案二是由电阻和7805一起散热;

另外楼主没有傻到用两个电阻分压吧

楼主:
这么解题如何

按照总功率不恒定。
方案1 ,总功率  = P负载  + P电阻 + P7805散热1
方案2, 总功率 = p负载  + P7805散热2
负载功率恒定,比价的是 P电阻 + P7805散热1 与 P7805散热2的大小关系。
都是发热,就看 电阻的温升系数 与 P7805的温升系数谁大谁小吧?(量化 为 功率都为1W时,谁散发出的热量多。)

网友:
两个都是线性降压,功耗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阻帮忙散了一点热量,但是在负载加大时,可能会导致7805输入低于工作电压而罢工

楼主:
TO: 小号
是的,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分压电阻分的电压多了,低于6.5V以下,7805就不稳定工作了,

现在是电流恒定,所以判断 那个方案散发的热量多,那个散发的热量少。

电阻有没有温度与功率之间的关系曲线啊?

网友:
12V 到 5V ,电流是一定的,所以功率也是一定的,相对于热量应该是看中间的热阻了,热阻越大,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大。

7V *0.1A =0.7W ,对于如果是直插TO-220 的7805,应该温升不到50度,加上环境温度应该不会超过80度吧。

加上电阻 4V*0.1A=0.4W ,对于1W的2512的电阻,温升应该会明显高于50度。

试试加个 三极管 扩流,或者在前面加一个 电子滤波,把功耗加在三极管上,也能起到一些作用。

楼主:
个人感觉,方案1 方案2 温度变化不大。不相上下。

楼主:
TO: 673104326

1. 电阻的热阻  就是电阻本身大小么?

2. 7805 有个参数   60℃/ W  没散热片时。

楼主:
再传个图,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

网友:
个人感觉两种方案温度都一样,第一种方案稳定可靠。电阻分压后连接12V的那个电阻上面功耗比较大。

网友:
1、2方案效率一样,总功耗、总热量也一样,只不过是热量是7805发出还是由电阻+7805发出而已。

不过从可靠性来说,电阻耐热比7805强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网友:
电流一样,压降一样,两个方案耗散的热量当然一样,合格的电工对这个不应该有疑问吧

希望散发热量小的话就得想办法提高效率,可以考虑把方案2中的电阻替换为2596之类的DC-DC模块,或者干脆直接12V DC-DC到5V给负载

网友:
我的理解:LDO的功能就是这么个小孩:紧盯输出电压变化的细微变化,调整滑动变阻器(调整管) 使滑动变阻器与负载的分压 为设定电压。
5V端负载恒定,那么7805在正常工作时就是个56欧姆的电阻。劈出8欧来没什么原理性变化,现实中才有温飘之类的。

网友:
降低7805发热还有一种方法。
电阻分流。

网友(2014-03-15):
确实是两种方案都一样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