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系列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4-02-07):
Kinetis K10、K20、K40、K60各系列的MCG、SIM模块寄存器地址、功能位定义是否兼容?

网友A:
关于兼容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主频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模块都是兼容的,不同的频率之间是不兼容的。
另外,对于100M主频的,还有一个硅版本的区别,如果是老芯片1.x的和新的芯片2.x的也是有区别的,具体我们是有一篇应用笔记讲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兼容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主频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模块都是兼容的,不同的频率之间是不兼容的。
另外, ...

谢谢ing。
今天花了半天时间比较了K10、K20、K60的MCG、SIM模块,软件配置上可以做到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ing。
今天花了半天时间比较了K10、K20、K60的MCG、SIM模块,软件配置上可以做到兼容。 ...

是的,如果软件方面做区分那是可以的。

网友:
另外楼主,下次问题直接发到飞思卡尔栏目下面,哪里每天都有人在查看问题,你发讨论区可能会被忽略掉。

网友(2014-05-09):
看型号了,同频率的基本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