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模型库的扩展...

楼主(2014-02-07):
      大家都知道,因为免费的缘故, LTSpice 的模型库元件非常少,从而让 LTSpice 的使用感觉不便。实际上 LTSpice 也和 Multisim、PSpice 中的元器件一样都采用了SPICE 模型,所采用的模型描述语句一致,几乎都可以相互通用,个人感觉 LTSpice 在使用上似乎还更为灵活些。

      下图的仿真继电器电路是参考了一篇文章而作的,这篇文章可在这里下载:
【基于Multisim扩展PSpice元件库的方法】

      LTSpice 的仿真电路图,图中的继电器‘RELAY_01’是使用 LTSpice 的元件符号编辑功能制作而成,这样可使符号更接近电工规范。

楼主:
      pspice在设计之初就是完全靠数学方程的建立和求解来解决电路模拟问题的,也就是说原本只要有数学解析表达式存在,就一定能够建立起任何需要的电路模型。随着产品的商用,功能越来越多,元件库越来越大。图形界面代替了原本纯文本代码描述的电路结构。这种变革在为人们带来使用上的方便,人们已习惯了调用设计者封装好的大量元器件模型和高级函数来进行运算分析,所以模型的多个版本就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运行结果,有的甚至谬误千里,而模拟结果的正确程度几乎完全决定于模型的精确度,因此在应用这些电路仿真工具时应知晓其重要性...

楼主:
下载:美国德州仪器提供的半导体pspice_files

文件来源:      德州仪器(TI)1930-2013
文件名称:       ti_pspice_models.zip
文件大小:       151MB
文件类型:       WinRAR ZIP 压缩文件
文件地址:      【点这里下载】

网友:
pspice的模型用起来是没问题的,但需要稍微修改下

网友A:
MLD什么时候写个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D什么时候写个教程啊

    非常抱歉!以我的水平,仅限于在与各同好的应用交流的层次......我发此帖是想说明大部分pspice,multisim的应用可以用lLTspice替代,同时也意在抛砖引玉。

关于教程,实际上本论坛早有发表,利用论坛、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即可轻松查到:

【LTspice IV 仿真软件的视频教程】

【免费电路图仿真软件LTspice (中文教程)】

网友B:
当 V1 由 2V 升至 3V,而 R2(串连继电器接点) 电流则由 0mA 升至 500mA,这是继电器的接点工作状态吗?

楼主:
    您说的这是不是继电器的接点工作状态我倒没法确定,电路和模型是按照顶帖中的文章照搬,已说过仅是为说明LTspice也可以做到...。

    在那文章(见顶帖下载)中可看到对此的解释:(我对这个解释也不很明白)
    "从仿真结果上看,继电器EMR011A03 导通电压为1.0V,在施加电压大于1.0V 时,电压电流值线性上升,到3.0V 时达到饱和,这是因为模型参数中包含电感所造成的迟滞效应;饱和时R2 电压值略小于5.0V,电流值略小于500mA,是继电器在导通时存在内阻分压的原因。"

    经对比可看出我作的仿真结果是由2V升至3V(见顶帖波形图),而文章中说是1V至3V。这个差别的原因是模型参数略有不同:文章中是将Ron=1m  Roff=1e30修改为Ron=1  Roff=1e6,我在LTspice中没有修改(见顶帖中模型代码截图)

网友:
EMR011A03  是磁簧继电器,接点闭合是接近瞬间发生的,所以 R2 电流不可能从零渐升至 500mA。我认为下图中黄线才是R2电流的正确模拟反应。

相反地线圈的电流会因所加的电压升高而渐升,但会由零伏就开此出现,亦不会出现饱和情况。

网友:
找出原因了。

楼主使用 DC sweep 时步伐 1V 是太大了, SPICE 计算时中间由於没有数据所以便用直线连通 2V 及 3V 的仿真诘果,做成不正确的仿真。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alias高手的指点!(真不枉我发帖的初衷!)
下面是步长改为0.01的结果,看上去似乎仍然不是很徒直,是否需要修改模型数据使结果更加真实些,还望老师再行指点一二。。。
再此感谢!

网友B:
使用我作的模形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
看来的确是需要修改模型数据,我作了大幅度的修改。。。现在是Ron=1e-100   Roff=1e200(此数据在LTspice里似乎并不象文章中说的受到限制...)下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我作的模形试试。

     谢谢!我现在是囫囵吞枣、连滚带爬的只能是照搬,老师这个模型的改动、扫描命令的变换等等我只能待日后慢慢的消化了。。。

网友B:
>> 扫描命令的变换

这只是把 Vin 由 0V 渐增至 5V,再由 5V 下降至 0V,目的是查看继电器接点吸合/分离时的线圈电压,看看是否和真实的继电器文档所提供的有差别。

楼主:
老师您写的模型无疑是贴近真实状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美国德州仪器提供的半导体pspice_files

文件来源:      德州仪器(TI)1930-2013

这个好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2014-03-15):
谢谢分享 支持LT的强大和免费

网友:
MARK,有阵子没有来amo论坛了...难怪我感觉自己最近没有长进呢...

网友C(2014-05-28):
引用 网友B:
>> 扫描命令的变换

这只是把 Vin 由 0V 渐增至 5V,再由 5V 下降至 0V,目的是查看继电器接点吸合/分离时 ...

请教!
一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二 怎样设置pulse 信号源为扫频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
一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可以,可用的有 74HC, 74HCT 及 CD4000 的仿真模形库。见附件。

>>怎样设置pulse 信号源为扫频输出呢?

不能。但在 Tran 模式工作下可以用自带的 Modulator 元件(在 Special Functions 文件夹内),用 Space 及 Mark 指定下限及上限输出频率,频率控制电压由 FM 端输入(0~1V = 0~100%)。不过输出是幅度+/-1V的正弦波,要再接些电路才能得到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可以,可用的有 74HC, 74HCT 及 CD4000 的仿真模形库。见附 ...

好人啊!谢了!
找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可以,可用的有 74HC, 74HCT 及 CD4000 的仿真模形库。见附 ...

请教!
怎么门用不了?图片和原文件如下:

网友:
我还想知道TI-TINA的库怎么扩展

网友:
需要使用 .inc 74HC.lib 来告诉 LPSpice 你指定使用的库文件。

楼主:
...我也来支持下alias老师......!

网友B:
你的 74HCT74 一定是在X宝买的,假货无疑。看看我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74HCT74 一定是在X宝买的,假货无疑。看看我的仿真。

还好,虽不是在X宝买的,却也不算太假...呵呵,...我测的位置不对,作业补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 74HCT74 一定是在X宝买的,假货无疑。看看我的仿真。

之前 门IC没有添加模型,所以不能仿真。
请教:1 LTSPICE 有晶振的库吗?  2、LTSPICE能做高频振荡器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可以,可用的有 74HC, 74HCT 及 CD4000 的仿真模形库。见附 ...

Alias老师,开贴给咱系统性地讲讲LTSpice或SPICE仿真的一些要点,如何?

网友:
>> LTSPICE 有晶振的库吗?
晶振只是C,L及R的组合电路,你加入正确参数值便可使用。问题是每一种不同大小,频率高低或各厂家的晶振参数都不一样。

>>LTSPICE能做高频振荡器仿真吗?
很难说。对你可能 900MHz 是高频,但对某君10MHz就是高频。

>>开贴给咱系统性地讲讲LTSpice或SPICE仿真的一些要点,如何?

SPICE 只是工具一种,不要纠结於其中。

切记 SPICE 不能用它来学习电路,使用者必先对电路工作了解,有能力预测电路仿真的大约结果,能看出不正常的仿真,否则仿真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 门IC没有添加模型,所以不能仿真。
请教:1 LTSPICE 有晶振的库吗?  2、LTSPICE能做高频振荡器仿真 ...

LTspice有晶振,见软件自带的范例--32.768kHz振荡器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LTspice有晶振,见软件自带的范例--32.768kHz振荡器电路...

文件名叫什么?在“exampler”文件夹中没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名叫什么?在“exampler”文件夹中没找。

1、搜索“1441.asc”

2、图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1、搜索“1441.asc”

2、图符

如何知道晶振的工作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1、搜索“1441.asc”

2、图符

LTSPICE可以仿真直流有刷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搜索“1441.asc”

2、图符

LTSPICE的信号源有PWM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 LTSPICE 能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吗?

可以,可用的有 74HC, 74HCT 及 CD4000 的仿真模形库。见附 ...

LTSPICE有直流电机模型吗?

网友C(2014-12-27):
引用 网友B:
你的 74HCT74 一定是在X宝买的,假货无疑。看看我的仿真。

请教!LTSPICE中用什么型号的运放可以代替LM358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LTSPICE中用什么型号的运放可以代替LM358 ?

可以用 LT1013。

网友D(2015-04-14):
请问alias大神 你用LTSpice常常自己建原件库  还是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alias大神 你用LTSpice常常自己建原件库  还是怎么弄???

通常是不会自己建原件库,因为极不容易,要有很多的考虑,和对原件有深厚的认识。

要用到时在互联网上找一下合用的,通常仿真是不必使用绝对一样的原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不会自己建原件库,因为极不容易,要有很多的考虑,和对原件有深厚的认识。

要用到时在互联网上找 ...

再问一个问题  在仿真隔离电源是  有两个地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再问一个问题  在仿真隔离电源是  有两个地怎么办

用100兆欧电阻把两个地互相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00兆欧电阻把两个地互相连接。

恩谢谢alias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100兆欧电阻把两个地互相连接。

alias  问你点问题  下面的图中那几个变量怎么设计  有什么用  没用过 还望大神指导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lias  问你点问题  下面的图中那几个变量怎么设计  有什么用  没用过 还望大神指导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

这个我也很小会用到,只知道首项需要按元件的用途使用以下的代号:

网友(2015-07-17):
引用 网友B:
当 V1 由 2V 升至 3V,而 R2(串连继电器接点) 电流则由 0mA 升至 500mA,这是继电器的接点工作状态吗? ...

alias 是否可以出点自己做器件的帖子呢?

网友(2015-11-14):
这个要顶,门电路的模型!

网友E(2015-12-31):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很小会用到,只知道首项需要按元件的用途使用以下的代号:

alias大神,我在ADI官网下载了ADA4077的SPICE模型(链接:http://www.analog.com/media/en/s ... -models/ADA4077.cir),
然后再LTspice中创建了symbol,然后再就反省放大器电路中仿真。出现如下错误:

望大神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lias大神,我在ADI官网下载了ADA4077的SPICE模型(链接:http://www.analog.com/media/en/simulation-mo ...

把下载后的模形文档扩展名由 .cir 改成 .sub,存放於 LTSpiceIV\lib\sub 中。在 .asc 中使用 .inc ADA4077.sub 来引用。

仿真结果如下:

附件内含: 以上仿真 .asc 及 .sub 文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下载后的模形文档扩展名由 .cir 改成 .sub,存放於 LTSpiceIV\lib\sub 中。在 .asc 中使用 .inc ADA407 ...

感谢alias大神 ,我当时没有将cir扩展名修改

网友:
已经发现问题 是我之前修改了opamp2.asy的管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经发现问题 是我之前修改了opamp2.sym的管脚

是否 opamp2.asy 板本太旧? 试把附件内的 opamp2.asy 放至以下文件夹中。

LTspiceIV\lib\sym\Opamp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否 opamp2.asy 板本太旧? 试把附件内的 opamp2.asy 放至以下文件夹中。

LTspiceIV\lib\sym\Opamps

我用覆盖方式重新安装了LtSpice  按您的方法 正常了

可是还是有个疑问:
我按照下载下来的spice模型,修改了opamp2.asy的引脚编号。修改为与下图所示的编号一致。

难道不需要修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覆盖方式重新安装了LtSpice  按您的方法 正常了

>> 难道不需要修改吗?

当然不需修改。那些数字是 cir 内用的,和现实管脚号并不相同,不必理会。但数字出现的先後次序就和 .asy 中的管脚定义先後次序直接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 难道不需要修改吗?

当然不需修改。那些数字是 cir 内用的,和现实管脚号并不相同,不必理会。但数字 ...

恩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