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浸漆能解决电感啸叫的问题吗?

楼主(2014-02-07):
有一款产品,电源是12V升17V的BOOST电路,负载非常奇怪,某个周期性控制信号翻转时,电压会瞬间跌落150mv,这个周期性信号的翻转频率是100HZ左右,这个情况导致了电感啸叫。
负载的特性是没办法改变的,这是其工作原理决定的。因此只能从电源电路着手解决,换过很多不同封装,不同工艺,不同参数的电感,都没有解决问题,在负载处加大量电容,有改善,但依然未完全解决
请教各位坛友,有什么办法解决此问题。对电感浸漆的话,是否会有帮助,如何对电感浸漆

网友:
意思是一会接上负载一会去掉负载,这个频率是100HZ?

网友A:
感觉是你的环路补偿没有调好。输出的电容是不是一个固态电容或者是别的低ESR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环路补偿没有调好。输出的电容是不是一个固态电容或者是别的低ESR的电容? ...

过冲大了应该是环路没整好。电感叫我感觉应该不是。建议楼主上电路图啊。。嘿嘿

网友(2014-04-25):
用示波器看看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