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 OS 基于STM32F1/F4 学习笔记 多对象阻塞

楼主(2014-02-07):
因为明天就要继续工作了,所以RAW OS这段时间的学习今晚必须告一段落了。

时间比较紧,就不贴流程图了。

多对象阻塞问题具体是指:
比如一个任务需要从两个消息队列中获取消息,这时候就存在“多对象”了,这时考虑到阻塞问题,不管把消息A的读取放在前还是消息B的读取放在前,设计都是有问题的。
ROW OS 提供了一种消息队列注册回调函数的机制高效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图演示的是raw os 对于上面问题的解决方

我们通过这个信号量做中继处理,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多对象阻塞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演示。
raw_queue_send_notify(&test_queue_ins,notify_queue);
我通过这个ROW OS 函数将notify_queue 作为test_queue_ins这个queue收到消息的回调函数。

void notify_queue(RAW_QUEUE *ptr)
{
        raw_semaphore_put(&TestSem);
}

同理,我们也可以为别的队列注册同一个回调函数。
void notify_queue(RAW_QUEUE *ptr)
{
        raw_semaphore_put(&TestSem);
}

void test_task1(void * pParam)
{
        RAW_U32  * Res;
        while(1)
        {
                raw_semaphore_get(&TestSem, RAW_WAIT_FOREVER);
                raw_queue_receive(&test_queue_ins, RAW_WAIT_FOREVER,(RAW_VOID **)&queue_cont);
                UartSend("TASK1:I GET MESSAGE\n");
        }
}

这是任务的代码,因为是验证可行性,就不搞多个事件了。
没有消息时,任务1被阻塞。

来消息后:

确实是非常好的解决多对象阻塞的办法。

回首几天前给自己定的任务,没有完成的是:中断下半部,中断下半部主要是为了解决中断不能放太多东西,否则影响实时性,这一与某些应用设计矛盾的问题,具体实现只能找哪天比较闲再研究了,RAW OS 提供的软件定时器已经试过,很简单,所以就不写帖子了。
在此感谢jorya_txj 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国产RTOS.

楼主:
除了楼主自己给自己安排的研究点,RAW OS 还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挖掘,楼主在以后闲的时候会继续研究,发帖

网友:
等待楼主的空闲的时候写出更多优秀的文章。

网友(2015-04-28):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