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黏稠物体的流量方法?

楼主(2014-02-07):
请教测量黏稠物体的流量方法? 此物体比较黏稠...有一点腐蚀性,流速比较慢,只有5mm/S(在直径10mm的管道中).请问有什么方法...
本人想采用电磁流量计...不知道可不可行...问了几家,速度好像达不到要要求....

网友:
普通塑料的涡轮流量计不行.

网友:
就是热水器用的那种,霍尔的,塑料的耐腐蚀,不行吗?

网友:
这么低速, 在动力端搞计量泵算了

网友(2017-04-25):
没有杂质的话,我们有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