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问能否点亮这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4-02-08):
如图,问5v单片机上拉后能否点亮这个普通的1.8v压降3-5ma电流的发光二极管?

更正需求:图上的IO口用于检测是否有输入,也就是按键的状态。同时LED灯的作用是用于显示按键的状态(按键按下,灯亮。按键弹起,灯不亮)

最新测试结果(更换下图的电阻)
R1=1K
R2=100欧
完全可行,亮度也可以。

楼主:
自问自答,貌似好像电流不够。
R1=1K, R2=100欧。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不知道本意是什么
只那10K电阻就觉得稍大,你可以自己先用11K电阻试下亮不亮
你是想用 IO口检测按键吗?并且按下时LED就亮?

网友B:
STC手册里的方案,不过需要用到三态,普通51为若上拉,这种情况,按键按下估计会被点亮。

网友:
看你模电基础不太行  先恶补一下    自己试一下再发问吧    相关资料网上多的是

楼主:
我本意就是要按下按键,灯亮,然后让另外的一个IO口干别的事(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本意是什么
只那10K电阻就觉得稍大,你可以自己先用11K电阻试下亮不亮
你是想用 IO口检测按键吗?并 ...

我本意就是要按下按键,灯亮,然后让另外的一个IO口干别的事(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网友:
灯亮的标准不同,电路的参数也不同,不同的发光管相同的电流下发光强度也不同,

所以,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就你图中参数来说,亮是没问题,就是亮度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本意就是要按下按键,灯亮,然后让另外的一个IO口干别的事(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

那你图里的IO口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手册里的方案,不过需要用到三态,普通51为若上拉,这种情况,按键按下估计会被点亮。 ...

LED灯右边应该是VCC吧?怎么是GN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手册里的方案,不过需要用到三态,普通51为若上拉,这种情况,按键按下估计会被点亮。 ...

stc手册做成这样也就知道是个什么水平了。

网友:
电阻换吧换吧的是能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本意就是要按下按键,灯亮,然后让另外的一个IO口干别的事(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

另外的IO口做什么咱先不管,只说说你图里这个IO口
现在还假设你的LED能正常亮
IO口不同的单片机用法也不太一样,但常见的无非是:输入(带上拉 不带上拉)、输出、高阻
看你的图,我理解你IO的用法是检测按键,这样的话IO口应该用于输入,无论带不带上拉,此时LED应该不亮,当按键按下,LED亮,并能检测到低电平
想这一个IO口两个功能(显示和检测)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用其他口驱动继电器了,如果继电器状态和LED一样,就直接把LED接到继电器那口上多省事

网友:
能亮,很暗,白天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的IO口做什么咱先不管,只说说你图里这个IO口
现在还假设你的LED能正常亮
IO口不同的单片机用法也不 ...

正式这个意思,图上的IO口,用于检测是否有输入,也就是按键是否按下。LED灯的作用是同时显示是否有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ED灯右边应该是VCC吧?怎么是GND了

哦哦,没仔细看它的图,根据它的解释其实是LED方向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没仔细看它的图,根据它的解释其实是LED方向画反了。

是的,是LED方向反了。
如果是现在图,LED右边换成VCC,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