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T1301做3.7V锂电升压5V遇到问题

楼主(2014-02-08):
我的电路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画的,外接3.7V锂电池,5V输出用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PT1301的EN。本来觉得这种IC应该很好用,可是做完电路5V接上负载,上电,发现输出端只有3.4V左右。接下来我把5V接的负载拿掉,开路测量输出电压倒是5.1V左右,用过PT1301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下面是我的电路图,调试时扩流MOS管没有焊接。

网友A:
楼主你得先搞清楚那个 MOS 管是用做扩流吗?

网友B:
你总得说说5v负载是多大吧。

网友C:
是不是接了锂电池充电?

网友D:
自己用的,你试试。注意功率电感的选择。

网友:
意见同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接了锂电池充电?

有锂电池充电电路,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得先搞清楚那个 MOS 管是用做扩流吗?

我就是拉过来一个MOS的原理图元件放那,用的时候不会接2N7002这个型号的。
在调试时,MOS管那里没焊,所以不会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总得说说5v负载是多大吧。

负载是一个传感器模块5V供电,电流大约70ma,我拿万用表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个传感器模块5V供电,电流大约70ma,我拿万用表量过。

70ma都带不动,怀疑电感不对,是功率电感吗,再有就是二极管或布线,由于频率较高,要注意功率部分走线要尽量短而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你试试。注意功率电感的选择。

感觉我的图和你的差不多,没看出来接错的地方。
电感我用的是0805的4.7uH贴片电感,算功率电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拉过来一个MOS的原理图元件放那,用的时候不会接2N7002这个型号的。
在调试时,MOS管那里没焊,所 ...

看来楼主根本没去理解这个电路升压的原理。
这个 MOS 管用处是:当 MOS 管导通时,电流通过 电感和 MOS 管,电感蓄能。当 MOS 管截止的时,电感的电动势叠加在负载上,这样才能升压。
MOS 管都没了,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根本没去理解这个电路升压的原理。
这个 MOS 管用处是:当 MOS 管导通时,电流通过 电感和 MOS  ...

建议你看一下PT1301的数据手册再评论。
PT1301有内置MOS管,无需外部MOS管可以直接工作,我外接的这个是扩流用的,负载电流在300ma以内的话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看一下PT1301的数据手册再评论。
PT1301有内置MOS管,无需外部MOS管可以直接工作,我外接的这个是 ...

那好,不评论了。

网友:
电感不对

网友D:
"0805的4.7uH贴片电感,算功率电感吗?"
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根本不是功率电感,过电流能力很弱的。

这种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0805的4.7uH贴片电感,算功率电感吗?"
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根本不是功率电感,过电流能力很弱的。

谢谢提醒。这应该能解释为什么空载时输出是5V,加上负载就掉电压了。
以前一直对电感没什么了解,这次经验教训很深刻。

另外再问一下,我手头没有这样的电感,根据电感计算软件用漆包线自己绕一个空心电感代替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的图和你的差不多,没看出来接错的地方。
电感我用的是0805的4.7uH贴片电感,算功率电感吗? ...

这个规格的电感额定电流最大才30mA ...根本带不起你的负载

网友:
开关电源上还是带磁心的常见,开关频率较低,感值容易做大。空心电感感值小,一般高频用吧,用到这里可能电流会不稳。你试试吧。

楼主:
今天谢谢大家了。
看来求助论坛最有收获!

楼主:
换上6.8uH的贴片功率电感,现在电路工作就正常了。5V输出带负载OK
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