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470/L6472/L6480 步进驱动IC 技术培训讲义

楼主(2014-02-08):
发现最近在论坛里面问ST步进驱动IC的人多了起来,但感觉大家好像知道这个东西却无从下手。
刚好去年ST有个培训计划,我就去参加了,有一些说明材料,之前论坛上有人问过我也贴出来过,但没有系统的给出过,后面有问过ST,这些材料不属于confidential的内容,是可以公开的。
培训这几年是每年一次,12年的我没去,去的是13年的,所以你看到的材料上的时间是12年别吐槽。

Lesson1 Electric motor basics

Lesson2 Current regulation in inductive loads

Lesson3 powerSPIN family-dual full-bridges

Lesson4 Brushless motor basics

Lesson5 powerSPIN family-brushless motor drivers(L6235, L6229 and L6230)

Lesson6 Stepper motor basics

Lesson7 powerSPIN family-stepper motor drivers(L62X8)

Lesson8 Voltage mode driving

Lesson9 Advanced current control

Lesson10 dSPIN and cSPIN families logic core basics

Lesson11 L6470-dSPIN Voltage mode

Lesson11 L6472-dSPIN Current mode

Lesson11 L6474 easySPIN 2012

Lesson12 cSPIN programmable gate drivers

Lesson13 L6480 cSPIN 2012

Lesson13 L6482 cSPIN 2012

EVAL6470H-DISC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东西,官网报价只要10$,有兴趣的可以去买个来玩玩。

代码:

用户手册和原理图

AN3980 - STM32 firmware library for dSPIN L6470

网友:
太棒了,正在关注这颗IC,感谢大神!

楼主:
我很想知道大家都在用L6470来干嘛?

网友:
有L6283的吗

楼主:
这是定制的吧,没见过这颗物料,硬盘的电机驱动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想知道大家都在用L6470来干嘛?

,128细分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4-06-21):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L6470。现在的情况是电机能动,但是速度升到一定地步,电机就震得不行不同电机不一样。但是我发现加一定负载会好,不震了。用的56电机,8细分,速度到900step/s就不行了。目标电流设置的1.5A,出来的并不是,只有几百毫安。不知能否指点一二,谢谢!我的QQ:903936455。

网友:
今年什么时候开始巡回讲义?

楼主:
9到10月,每年都是MMS部门,就是MCU这个部门,听说今年有步进驱动产品线部门,目前还不太清楚,应该8月开始会有广告的

网友(2015-01-30):
不知道芯片普货没有。

网友:
听说国内买到的6480容易烧掉。不知为啥

网友(2015-09-28):
引用 网友A:

在不超载的情况下,取决于电机负载。电机用不了那么大电流,设置那么多也没用。举个例子:我一顿吃两斤,你给我10斤,多余的我吃不了,我只吃了我想要的那么多量。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最近在学习步进电机,看来我可以从最基础的了解了!赞!

网友(2016-03-09):
L6470/L6472/L6480这几个型号区别在哪里哦?

楼主:
6470和6472是支持的细分数不同,6480是外扩MOS,可以支持更大的电流

网友B(2016-06-18):
引用 楼主:
6470和6472是支持的细分数不同,6480是外扩MOS,可以支持更大的电流

大神,我想用这款芯片用在超声3D探头上,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看资料看得稀里糊涂,麻烦解答下

疑问1: 请问这个SPEED range 0-15625step/s    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细分时 最大速度是 (15325*1.8°)/360°=78.125 r/s   如果64细分时(15325/64*1.8°)/360°=1.2207 r/s 吗?   即我想知道细分情况下这款芯片支持电机跑多少的转速
疑问2:   tick 是不是与外部OSC时钟频率无关,OSC时钟频率只影响PWM的频率?  即可以理解为OSC引脚输入(16M/24M/32M) 计算速度时tick 都是250ns (4Mhz)?
疑问3:  加减速曲线生成的算法公式是什么?        我希望知道任意时刻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信息。

以上盼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想用这款芯片用在超声3D探头上,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看资料看得稀里糊涂,麻烦解答下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芯片。加995971182

网友(2017-11-07):
抽空下来试试

网友(2017-12-18):
谢谢,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8-04-10):
大神,我现在调试L6470,单独执行MOVE指令运转正常,但是move指令和RUN指令搭配起来用,电机根本停不下来。
                          dSPIN_Move(FWD, (uint32_t)(10000));
                                while(dSPIN_Busy_HW());

                                dSPIN_Run(REV, Speed_Steps_to_Par(400));
                                        dSPIN_Delay(0x004FFFFF);
                                        dSPIN_Hard_Stop();
                                  dSPIN_Move(FWD, (uint32_t)(10000));
                                while(dSPIN_Busy_HW());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while(1);

网友(2021-05-31):
正有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