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inetis GPIO用于同管脚其他输入功能的电平采集

楼主(2014-02-08):
Kinetis GPIO可用于同管脚其他输入功能下的电平采集。
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将引脚配置成其他的功能,比如SPI,capture等的数字信号输入的时候,同时还想读出该引脚的逻辑电平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将引脚再转换为GPIO的功能?
答案是NO,因为我们的GPIO就具有其他功能下读取引脚电平的功能,其实在芯片的用户手册GPIO章节也有讲这样的功能,但是在读文档的时候往往却被忽略掉。
原文讲解如下:

通过查看,发现KL,K,KE系列都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以后网友们可以最大化的使用引脚功能了。
为了验证该功能的引脚,今天对该功能特地做了测试,即使用KL25的FRDOM板子以及官方的LQRUG_tpm_ex1例程,将输出波形互补的两个PWM波分别输入到另外两个配置为捕获的引脚,然后再读取引脚,发现读出来的值是满足实际捕获到的电平值的,所以该功能大家放心使用。如果在以后FTM或者TPM捕获功能中,如果没有双边沿的捕获功能,大家也不需要使用两个引脚,可以尝试在捕获到信号后,可以通过读取其引脚的GPIO值来确定所捕获的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然后再去计算具体的脉宽了。
小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写于2014年2月8日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也欢迎网友们将自己在实际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A:
楼主,在FRDM_KE02 板子上将FTM0的Channel0 用作捕获时gpio功能被禁止,再读gpio电平时会进行功能转换,可能会产生电平变化造成捕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FRDM_KE02 板子上将FTM0的Channel0 用作捕获时gpio功能被禁止,再读gpio电平时会进行功能转换,可 ...

感谢你的提醒,捕获这个功能加GPIO,我今天会找个时间验证一下,并回答您另一个帖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FRDM_KE02 板子上将FTM0的Channel0 用作捕获时gpio功能被禁止,再读gpio电平时会进行功能转换,可 ...

你好,我已经测试过了。
是可以在捕获的时候直接读GPIO的,没有引起下一次捕获的错误哦!

网友(2014-09-05):
谢谢版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