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串行驱动12864液晶,碰到下面问题,希望能解答一下!

楼主(2014-02-08):
网上的例子是51单片机的,我现在想用AVR单片机实验。

例子中有这样一个语句: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K = 0;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SID = CY;         //移出的位给SID
       SCLK = 1;
       SCLK = 0;
     }
}
定义:
sbit SID = P1^0;      //串行数据
sbit SCLK = P1^1;     //串行同步时钟

其中SID = CY;这个语句中CY是什么意思?在AVR单处机中对应那个语句呢?

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说CY是进位/借位的意思,上面语句如果Dbyte=1010 1010,那么Dbyte<<1后,CY是不是=1?Dbyte左移后,再左移1位,CY是不是=0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AVR中对应哪个语句呢?

网友A:
51单片机 PSW-----程序状态字
共八位,分别是:
D7----------------------------D0
CY  AC F0 RS1 RS0 OV P
CY:进位标志。8051中的运算器是一种8位的运算器,我们知道,8位运算器只能表示到0-255,如果做加法的话,两数相加可能会超过255,这样最高位就会丢失,造成运算的错误,怎么办?最高位就进到这里来。这样就没事了。有进、借位,CY=1;无进、借位,CY=0

在AVR单片机中可以用Dbyte&0x80来判断Dbyte的最高位是否为1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高位在前发送,还是&0x80比较直观好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 PSW-----程序状态字
共八位,分别是:
D7----------------------------D0

这个例子: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K = 0;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SID = CY;         //移出的位给SID
       SCLK = 1;
       SCLK = 0;
     }
}
是不是将DbyteR的数据一位一位发送啊?如果Dbyte是1010 1010,则分别发送1,0,1,0,1,0,1,0。

如果是判断最高位是1用&0X80可以,但是,取某一位出来是不是就得用IF语句了,这样比起CY来就麻烦多了?

不好意思,新手问题有点多,不太会举一反三